[照明] 这种USB小灯还是第一次看见用铝基板

楼主(2019-06-22):
618前几天抽到点TB红包,分别撸了些小玩意

手上USB灯不少,小的也有5~6个吧
新撸这个带壳子

翻过来发现还是用的铝基板
手上USB小灯全是环氧板的

销子的,直接抠开

5730灯珠+30欧电阻限流

插头处附送锡珠一枚

插头固定就只能折弯了

插头都有点变形了
铝基板0.8的

点亮看看

电流不大,0.19A,1W的样子

带上TT,亮度没明显影响

这灯做工啥的不行,但用铝基板很少见

网友A:
还是说散热成问题,焖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散热成问题,焖炉

虽然同样闷烧,但这种散热还是比环氧板的好,管芯温度肯定没那么高

网友B:
不要外壳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外壳比较好~

不要外壳会烫伤

网友D:
我有带感性的这款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外壳比较好~

不用外壳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焊盘就挂了

网友E:
曾1.3元包邮弄了两个,停电时,配个充电宝,很亮

网友F:
铝基板就是不好固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外壳会烫伤

应该不至于烫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带感性的这款灯

感性?
带感应开关吧,偶也有

网友:
这种灯我也有两个,虽然是铝基板,但是电流200ma还是很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性?
带感应开关吧,偶也有

感应,拼音惹的祸

网友:
偷偷的告诉你。铝基板成本比玻纤正常
双面板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1.3元包邮弄了两个,停电时,配个充电宝,很亮

这么便宜?!
看来偶亏了点

网友:
这种小灯体积小,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谢谢分享。。。。。激光头准备用来折腾什么???

网友:
这样的多呢,当年买过好多。都很便宜的。

网友:
铝基板的很多年前还不兴usb小灯的时候就买到过,usb口也是这样的弯折固定,还带恒流芯片,不是现在的电阻限流。后来被我测试usb电源的防静电能力打坏了,懒得再去买芯片,也没丢,就改成电阻限流的红光灯,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基板就是不好固定插头

是的,没法焊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