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空调主板主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22):
家里的海尔空调有问题。网上找个主块看看。发现有点不一样,请教大家指点
如图示,家里的主板这个断开的
而网上的主板这是连通的
不冷的空调
好的,能到1500

网友A:
据我观察应该是功能跳线,应该是这个板子对应多个型号机器,连通是25,断开是35。应该是制冷量功率跳线,如果你家里原来的是断开的,换这个板子就要断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观察应该是功能跳线,应该是这个板子对应多个型号机器,连通是25,断开是35。应该是制冷量功率跳线,如 ...

你好,请问一下,我别外一样的空调插电有滴一声,这台没有,另外这台开机时铜管有凉一下,然后就不凉了,连功率计最高不到500W,别一台1000多W,是内机主板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我别外一样的空调插电有滴一声,这台没有,另外这台开机时铜管有凉一下,然后就不凉了, ...

这个说不好,空调外机是什么状态啊?压缩机一直启动不停?还是压缩机不工作啊?根据你的描述别的空调插电都有滴一声这个没有,我也估计内机应该有点问题。你不妨找一个修空调的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内机主板的问题,如果是价格差很多,你再自己买个主板换上就好了。空调反正我是轻易不敢自己弄,特别有些新型制冷剂的空调弄不好会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空调外机是什么状态啊?压缩机一直启动不停?还是压缩机不工作啊?根据你的描述别的空调插电 ...

我估计压缩机没工作,功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