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换个重口味的

楼主(2019-06-22):
家里的马桶用了十多年了,刚开始座圈还是缓降的,没用两年,一松手就啪的一声,狠狠地落在马桶上。本来这也不是问题,用手扶着温柔地放在马桶上,也是可以的嘛!但是家里有心大的人就没办法了。每天座圈啪的一声,落在马桶,也落进心里。曾经试着在座圈转轴处加个胶圈,结果发现没用。索性掩上耳朵,听之任之。最近才听说马桶上用了阻尼器这一高科技,把马桶盖拆了好几回,终于掌握技术秘诀。在假货宝与卖家沟通若干回合,传了几次照片,终于定型,但卖家也还是不敢最终确认。没办法,那就先买一个试试,不行就换全套。今天到货,拆,换,一气呵成。又可以愉快地用马桶了。

网友:
这是个有味道的照片,果然重口

楼主:
价格不菲的猪脚

网友A:
这个阻尼器规格怎么确定的,我家的现在也是没有缓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尼器规格怎么确定的,我家的现在也是没有缓降了。

查马桶品牌型号,然后拆下阻尼器,拍照发给卖家。感觉大品牌匹配难度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马桶品牌型号,然后拆下阻尼器,拍照发给卖家。感觉大品牌匹配难度不大 ...

谢谢,便宜货,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便宜货,找找看看。

只有拆下来在假货宝搜素马桶盖通用阻尼器,挨个找,比对,基本确定后再与卖家沟通。做好心理准备,价格不便宜

网友B:
我看第一张图就反应是不是马桶盖,因为前几天刚拆过,
然后看下去果然猜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第一张图就反应是不是马桶盖,因为前几天刚拆过,
然后看下去果然猜中,哈。 ...

第一张就是马桶盖和马桶的连接铰链呀

网友C:
我喜欢坐下压住,一抬屁股自己弹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坐下压住,一抬屁股自己弹起来的

从设计上不好整,都是塑料件,盖子还挺沉,弹簧得多大劲儿

楼主:
拆了马桶盖才发现,即使是看似最简单的东西都有很多巧妙设计,都有技术含量。发没发现,马桶盖和座圈分别都能缓降?一个小小的塑料件就能实现缓降?

网友D:
这阻尼器里应该是阻尼油吧,可能加油就可以了

网友E:
这玩意就是一个转轴,配合面上抹上阻尼油就可以了,阻尼油分好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阻尼器里应该是阻尼油吧,可能加油就可以了

是漏油了,外面粘乎乎的。试着打开,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就是一个转轴,配合面上抹上阻尼油就可以了,阻尼油分好多种

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力矩很大,靠滑动粘滞力可能不行,可能还得液缸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设计上不好整,都是塑料件,盖子还挺沉,弹簧得多大劲儿

没要求跟弹射座椅似得,只是要求跟下落缓降一样,完事自己缓升就行,因为冬天套上毛线编的套后,经常戳起来不容易,自己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要求跟弹射座椅似得,只是要求跟下落缓降一样,完事自己缓升就行,因为冬天套上毛线编的套后,经常戳起 ...

刚某宝搜了,还真有,是挺方便的。价格一百到数百都有。下回阻尼器坏了就换这个

网友F:
真期望你能修而不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期望你能修而不是换,

也想修呀,换一个太贵。但试了,拆不开,估计是超声波焊的,只能破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