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个刀是钢的吗??做把小刀玩玩可以吗??

楼主(2019-06-22):
这个刀是钢的吗??做把小刀玩玩可以吗??
3.5cm宽,3.8mm厚
下料刀模用的刀

感觉比普通的铁有要硬些感觉又不像刀具那么硬

网友:
去小筑问吧

网友:
做吧,硬度不够就磨的勤快一点

网友A:
硬度不够难道不能局部水淬/油淬(有起码一盒废机油的话)么?我见过的钢除了部分不锈钢不能淬越淬越软之外,都是可以淬硬的。
丁烷打火机两用喷枪拿优惠券九块钱一个,不用的钳子钳住磨成刀片的钢条,喷枪开喷火模式,烧刃口烧红烧到将亮未亮的状态,往水里/油里一放就行了,一下子就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不够难道不能局部水淬/油淬(有起码一盒废机油的话)么?我见过的钢除了部分不锈钢不能淬越淬越软之外 ...

只有那么硬这么淬都那样 铁皮还能淬成钢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那么硬这么淬都那样 铁皮还能淬成钢不成

生铁比钢硬。
熟铁就没办法了,除非渗碳。

网友:
看样子还行
用断钢锯条或钢锉刮刮刀刃部分,如果打滑硬度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淬过火的,硬度肯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度不够难道不能局部水淬/油淬(有起码一盒废机油的话)么?我见过的钢除了部分不锈钢不能淬越淬越软之外 ...

何必这么认真,大家就是弄点东西玩玩,

网友:
切手指的利器,慎用啊

网友:
去找些机械厂淘汰下来的钢锯条来做小刀,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