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世滚筒洗衣机总提示泡沫过多

楼主(2019-06-22):
突然出现的故障,在任何洗涤档位、不管加没加洗涤剂,到洗涤结束前20分钟左右均亮起“泡沫多”的提示灯。如下图所示:

“泡沫多”灯亮起后,洗衣机再次进入洗涤模式,本来40分钟完成的洗涤可能反复数次。
感觉是水位传感器出了问题,还没拆开。想问下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

楼主:
拆开看了也看不出个名堂,这个水位开关内部貌似并非简单的通断电路,有一块芯片和一个线圈

记得以前的洗衣机水位开关就是一个气压通断器,但这个有点不一样,一时不能判断好坏

这个大概是水位调节装置,可以改变默认的进水量

这是电脑板,坑爹的是这块电脑块居然没有防水层,就特么裸在机器里

弹簧位相当于触摸开关的延长部分

某宝上卖家认为水位开关出错的可能性较大,姑且信之,先买个水位开关替换,如果搞不定,只有换电脑板了

网友:
买支绿油刷电路板也才几块钱

楼主:
故障解决,反复拆几次,终于找到了。
1、不管是售后还是某宝店,均认为这个故障至少“有80%以上是主板坏了”,咳咳咳。。。
2、认定水位传感器损坏的有两家
把洗衣机拆开,反复观察洗涤过程,发现“泡沫”提示灯亮起前,桶内的水确实比较浑浊,而当时并没添加任何洗涤剂。为了证实这点,将排水口打开,直接放出桶内的积水,看到排出来的水非常脏。由此怀疑是内外桶之间有很多陈年老垢,洗涤过程中溶解,造成传感器误判,从而增加洗涤时间。
这个洗衣机提供了桶清洁功能,最高可以将水加热到90度。反复两次加热到90度的桶清洁,再试,泡沫灯不再亮起。预置45分钟的洗涤过程基本在此时间内完成,收工。
本次所谓的维修花了两天时间,拆了四五次,将洗衣机的上下水管道全部清洁了一次,这个周末就耗在拆装洗衣机上了,真特么累。不得不说,洗衣机内部非常非常非常脏,简直。。。。

网友:
整了半天取来的经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