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易温度表的探头感应器能否拆开

楼主(2019-06-22):
最近需要持续监测一个东西的温度,买了两个建议的温度表,但是被检测的物品是平面的,仪表的感应器探头是圆柱的防水型,这个我想问问能否拆开这个防水的不锈钢套,直接拿里面的电阻贴到物体表面上使用?现在常用的温控电阻有哪些?

网友:
用导热硅脂增加传热(不适合液体或食品)

网友A:
测出传感器B值然后买几个对应的NTC电阻,这个密封好,拆了可惜。

网友:
用焊锡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出传感器B值然后买几个对应的NTC电阻,这个密封好,拆了可惜。

什么是B值,我这个是很便宜的简易检测表,我要检测的物品是一个铁板表面,所以想拆开,拿出里面的感应电阻,用玻纤铝箔胶带贴在铁板上面

网友:
可以拆,拆开后就会发现,那东西就是两根不同材质金属丝的一个焊头。

只要不短路,怎么用都行。我经常把这个焊头用高温胶粘在测量点,反应速度比原装的热电偶快多了。

网友:
要先看是什么探头的,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再看类型,然后照着买啦

网友B:
问一下厂家探头的参数,如果是热电偶,直接买对应型号换就是了,如果是感温电阻一般是PT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厂家探头的参数,如果是热电偶,直接买对应型号换就是了,如果是感温电阻一般是PT100 ...

别误导了,这个表全套10元不到,根本不会用PT100,就是ntc电阻,只是具体的B值是那种要具体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B值,我这个是很便宜的简易检测表,我要检测的物品是一个铁板表面,所以想拆开,拿出里面的感应电 ...

B值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热敏常数,这个表用的是NTC的测温电阻,具体是3590还是3435等要自己测,0度测一下,25度测一下,上网一对照就知道了。

网友:
一块胶带粘上省事

网友C:
FLUKE 17B的那种温度探头是什么原理,如果断了重新接上行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UKE 17B的那种温度探头是什么原理,如果断了重新接上行不行啊?

这个要熔接才行,论坛搜“温力口”他有教程,老站

网友:
工业用途,你就买无纸记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熔接才行,论坛搜“温力口”他有教程,老站

感谢!我去老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