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养生壶

楼主(2019-06-22):
养生壶一个,拆开看看。

网友:
真的就是个壶~

网友A:
那个独石电容是否异常了?看似外壳都气泡了。

网友B:
这个壶还可以,没有继电器,使用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
可控硅的还可以,就是这么大个壶800W烧水要很久,我1.5L的都1500W了

网友:
这种壶那个密封圈按理应是硅胶的实际吗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壶还可以,没有继电器,使用可控硅控制的

感谢你的加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独石电容是否异常了?看似外壳都气泡了。

感谢关注,电容没问题,10殴的电阻倒是有点问题,现在已变成50几殴了。

网友C:
这个壶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加分,谢谢,

应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壶看着还是不错的

感谢你的加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