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线焊接一下,套热缩管还是直接上电工胶带比较好?

楼主(2019-06-22):
热缩管时间长了会变硬,然后就老化了,电工胶带比较黏,夏天会不会有汽水啥的?

网友:
先套热缩管防水汽,再绑上胶带,双保险

网友:
拆开换线最靠谱,其他修复手段都是保当前!!!

网友:
买好的电工胶带 不好的都会跑胶 我做监控用的住友胶带 室外太阳晒好几年都没事

网友:
处女座的吗?

网友:
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爱怎样就咋样呗。

网友:
电工胶,最保险

网友:
错开焊接,先包电工胶带,然后热缩管,最好接头部分最好回折一下用轧带绑住

网友:
热缩管好点,不过有种类如橡胶的电工胶带,是不是叫防水胶带?象熟橡胶片一样,手紧压后可以压到一起,类如电线外皮。

网友(2023-03-04):
先缠胶带,再套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