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SONY小黑卡DSC-RX100拍照有霉点 拆机清洗CCD感光元件

楼主(2019-06-22):
记录:
1.2015-2.25在网上苏宁2299购买;

2.2017年发现拍摄照片上有黑色点点,前几天2019.6.18发现三个点点,很明显,也不知道是镜头镜片长霉还是CCD上:

3.淘宝问价,清洗霉点要150元,好吧,上网找找拆机方法看看再说,网络也就只有那几篇,没有清洗霉点的,过于复杂了,只好自己研究研究。

4.于是自己结合网上图片拆机:
(1)拆掉底下5颗螺丝----->拆掉两边侧面共4颗螺丝(一边2颗)----->把底部塑料板轻轻撬开拿走;
(2)注意小喇叭-图中红圈,要先拿出来,然后把一橙一蓝的排线拿掉后,就可以取下屏幕外壳;

(3)只要把图中红圈三个排线先拿掉,不用拆一颗螺丝,整个镜头组合件就可以拿出来;

(4)拿出来后的镜头组件,如果照片有霉点,只可能是这里边的原因;

(5)慢慢拿掉黑色保护膜后,再拆下图中三颗螺丝,CCD感光器就出来了;

(6)打开CCD一看,就立马发现明显的三个霉点,好吧,我的拆机工作到此结束了,好在霉点不是在镜片组里!谢天谢地!!

擦干净后的CCD:

(7)注意:镜头组要像图中这样放置,因为这三个铁片容易掉落,要记录好位置;

(8)装回去完工!

装回后再拍相片,已经没有任何霉点:

菜鸟省下好几个餐。。。。。。。。。。。。。。。。

网友A:
用什么擦掉霉点,买一瓶子硅胶干燥剂,用丝袜装一包封口和相机放在一起就不会受潮发霉了。

网友:
我的摄像机镜头进灰了,还是第一个镜片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得存放在防潮箱里面

网友:
没有介绍怎么擦掉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擦掉霉点,买一瓶子硅胶干燥剂,用丝袜装一包封口和相机放在一起就不会受潮发霉了。 ...

我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只用了镜头清洁剂+眼镜布擦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得存放在防潮箱里面

是的,这相机是一直是父母用的,没注意保护好,现在我把它放防潮箱了。。。

楼主:
其实,如果知道的CCD的问题,只需要拆到步骤3那就可以了,不需要把镜头组取下,只需掀开黑色的贴纸,拔出排线,取出CCD直接清理即可,第一次拆走弯路了!!!

网友C: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D:
估计老哥是南方的吧,我们北方就没这种情况,气候干燥无须考虑物品发霉的问题,南方的老哥们还是买一个专业干燥箱保存相机吧

网友:
看上去比G7x镜头之间进灰的好点,如果是可更换镜头更好,可以买机身加实惠的手动镜头,清理感光片容易些,镜头实在不行后换新的。

网友E:
拆的时候,啪的一声。。。飞出去好几个小弹簧什么的。。

网友F:
我前几个月拆了个镜头,美能达的75-300mm,闲鱼上收垃圾收来的,多个镜片有霉斑,严重影响画质,拆开用擦镜纸蘸酒精擦,装回去效果还不错,值了。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的时候,啪的一声。。。飞出去好几个小弹簧什么的。。

心要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个月拆了个镜头,美能达的75-300mm,闲鱼上收垃圾收来的,多个镜片有霉斑,严重影响画质,拆开用擦镜 ...

用擦镜纸蘸酒精擦!好建议!回头下次试试,又省下一笔

楼主:
纠正一下,第一张机型图是版主帮上传的,不对的,应该是这张才对哦:

https://www.sonystyle.com.cn/products/cyber-shot/dsc_rx100/dsc_rx1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老哥是南方的吧,我们北方就没这种情况,气候干燥无须考虑物品发霉的问题,南方的老哥们还是买一个专业 ...

是的,本人是用的,现在放箱里了。。。

的确,春季相当潮湿。。

网友:
这个是CMOS的,不是CC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