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插4G上网卡会怎么样

楼主(2019-06-22):
如果我把路由器插上usb网卡会怎么样,就是放手机卡的那种网卡,求一波4g路由推荐,求一波流量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用,固件不支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固件不支持吧

华硕固件支持部分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硕固件支持部分网卡

哪部分网卡呢

网友:
有的固件支持

网友:
还能怎么样?要么能上网,要么不能上网

网友:
有的固件支持有的固件支持

网友:
别这么干了,有的固件支持也没什么用,玩过老毛子固件支持很多网卡,加上也没什么用。

网友:
收了一个带网卡无线等等的,还可以插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