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ITECH 12V/3.5A剪线电源拆解

楼主(2019-06-22):
拆一个SITECH  12V3.5A剪线电源

外观

大小

无损开壳

铭牌

电路板

细节

简单测负载能力,这是空载电压12.28V

1A负载

1.5A负载

2A负载

2.5A负载

3A负载

3.5A负载,额定负载,基本标准12V

4A负载,超载

4.4A负载,超载

4.5A负载,超载跌破12V了

4.8A负载,超载跌到11V以下了,再大就不测了

个人觉得这款电源还是不错的,波纹沒条件测就不测了

END

网友:
这电源不错的,超过额定快两倍了!

网友:
低成本电源,能力不俗。

网友A:
如果坏,怎样检测??

网友B:
电源好,设备也好

网友:
还行,该有的都有,功率也足够了

网友C:
这电源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好,设备也好

就一个电子负载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做工不错

我觉得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坏,怎样检测??

坏了先修呀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给车机用都可以

网友:
中规中矩吧~

网友A:
欢迎讲解原理,是线圈降压之后稳定电压控制输出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讲解原理,是线圈降压之后稳定电压控制输出电流吗

我也是小白

网友:
带载能力是真可以

网友:
8脚芯片是用的3842还是3843。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