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笔记本电脑异常关机故障处理!

楼主(2019-06-22):
朋友的笔记本电脑说近段时间经常出现异常关机的情况,今天有空处理一下。图片顺序有问题,当时处理的时候太忙了,见谅!

拆机图:

拆下来的螺丝

散热器

拆下的光驱

散热风扇

无线网卡

内存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通风口被大量的灰尘堵住了,异常关机的问题就是这个

拆开风扇,清理

清洗后

接上页:

。。。。。。。。。。。。。。

楼主:
接上页:

拆下扇叶

锂基脂润滑剂,选用这个的原因是不容易出现干涸的情况

加油

胶带

安装好散热器

正常开机了

总结

由于时间较久电脑没有清灰,出现散热通道堵塞,热量无法排出,清理后正常使用后没有出现异常关机的情况了。

网友:
清一下灰,要大拆,这脑残设计。

网友:
磁环最好还是别粘油的好 日久行成油泥会卡住或者阻力大导致的转速低

网友A:
东芝的,还以为是CPU供电的NEC大电容失效,原来是高温

网友:
清灰是经常要做的事,但厂商就不给个人留机会。

网友:
看到散热器上的毛毡了

网友B:
这风扇上面的灰都没清理啊,磁铁上面加油有什么用?那个又不接触定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上面的灰都没清理啊,磁铁上面加油有什么用?那个又不接触定子 ...

可以自动动平衡,嗯,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动动平衡,嗯,应该是这样

会粘灰尘的,到时候风扇堵转就麻烦了

网友:
这是多年来一直没清过啊~

网友:
润滑脂加在轴或轴承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感觉赚到了

网友:
磁铁涂油是什么操作???

网友:
扇叶内部的磁环加润滑脂?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还以为是CPU供电的NEC大电容失效,原来是高温

我也以为又是NEC电容失效,原来是风扇。话说我的ACER笔电也是NEC电容失效,换了贴片胆电解复活。和TOSHIBA一样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