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见到白铜

楼主(2019-06-22):
        前一段时间拆个老的电度表,接线单子为银色,与一般的黄色不一样,起初以为是铝,用锉刀挫了一下,也是白的,但感觉比铝重,而且大电流电度表接线单子应该不是铝,是什么呢?磁铁不吸,测量密度大概8.8,说明不是铝,怀疑是铜合金之类,那就网上搜吧,搜铜的种类,果然有白铜: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有金属光泽,故名白铜。铜镍之间彼此可无限固溶,从而形成连续固溶体,即不论彼此的比例多少,而恒为α-单相合金。当把镍熔入红铜里,含量超过16%以上时,产生的合金色泽就变得洁白如银,镍含量越高,颜色越白。白铜中镍的含量一般为25%。白铜密度一般8.9--8.88之间,与测量基本相符。第一次见到白铜。

网友:
成本高一些吧?

楼主:
成本比黄铜高

网友:
导电性能和方便加工

网友A:
这种铜是不是也很好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铜是不是也很好粘锡

这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铜是不是也很好粘锡

理论上应该是,毕竟铜和镍都容易挂锡

网友B:
在老家用这个做了铜铝接头,地埋铝线和水泵铜线经常在接头处氧化损坏,用了这个美滋滋

网友C:
谢谢分享!平时见到也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
说不定是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老家用这个做了铜铝接头,地埋铝线和水泵铜线经常在接头处氧化损坏,用了这个美滋滋 ...

这个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平时见到也不知道有这东西。

是啊,一开始我以为是铝

楼主:
不是刚,硬度低,可以用刀子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一开始我以为是铝

我知道是铜,密度比铝大多了

网友D:
个人认为叫法不科学。应该叫铜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叫法不科学。应该叫铜合金。

二建课本里都有白铜这个词

网友E:
也有可能是苗银

网友F:
难道这个不是银吗,或者白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个不是银吗,或者白金

不可能是银,一个电度表上用这么多银,好几个接线单子呢,那不是亏了,更不可能是白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苗银

确实苗银也有白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