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Razer)太攀皇蛇 黑色 左键如何飞线?求助!

楼主(2019-06-22):
这2天出现双击了,以前自己换过罗技G500,过程还比较顺利,没想到皇蛇的焊锡熔点那么高,调到最高450°了都不好融,折腾半天技术不行搞不定,暴力拆解,然后焊盘也没有悬念的被破坏了,,,试着上好微动测试,左键没反应,,,百度,可以飞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找飞线的连接点,上来请教一下,谢谢!
按照观察的简单方法,用光照着看,只有左键微动有3个孔,只有第2个孔在正面能看到线路,好像在TP8左边白框10个小孔左上角那个孔与之相连,1和3孔确实没找到连接的点,,,另外如果用外用表是怎么个找法?外用表开什么档位?1头按着微动的孔有金属部分,1头就一个个接触主板上的金属或者焊锡点?有警报声就说明有连接?

另外参照右键位置,TP13位置有个小圈,里面有焊锡点,但是左键TP12位置的焊锡点被搞掉了,需不需要加点焊锡?

网友A:
你确定450°?!tp12是测试点,不管他,1、3点焊盘附近拿刀刮掉绝缘漆看看,应该能找到连接的铜箔;万用表用嗡鸣档

网友B:
应该去外设天下查一下就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C:
那么明显的引脚可以飞线,如果你是外行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450°?!tp12是测试点,不管他,1、3点焊盘附近拿刀刮掉绝缘漆看看,应该能找到连接的铜箔;万用表 ...

电焊上有个旋钮,有450的标识,应该是450°哇~
刮电路板正面哇?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去外设天下查一下就有这样的例子

外设没搜索皇蛇的飞线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明显的引脚可以飞线,如果你是外行还是算了

兄弟,具体指点一下啊!!!具体是那几个点相连接?感谢!

网友:
新手的问题,无铅工艺的焊锡熔点高而且流动性差,要使用适量的助焊剂才能更好的保护焊盘,而且焊不下来也不该使用蛮力

网友:
洛铁不行啊

网友:
灯厂的孔太小,双面板的质量也一般,确实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
告诉你,高温锡弄上点低温锡好拆

网友:
楼主锡焊功夫还差的太远了 我200个脚的芯片也可以用烙铁操作。3个脚的就弄坏板子 这个还需要学习 经验太少

网友(2023-03-22):
1,3脚接地。刮开底面焊盘附近黑色阻焊油墨搭上去。
2脚飞线到R30电阻上端。
新手建议买183度的含铅焊锡或者铋银锡来焊接,先加新锡到焊盘数次替换老锡,再拆。

网友:
拆的时候加点低温锡上去,不然原来的无铅焊锡丝很难化

网友:
焊点周围的黑漆一刮掉就行了撒,直接从电路板铜皮上接过去导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