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紧急求助,手上的东芝w50笔记本键盘异常。

楼主(2019-06-22):
这台笔记本是去年这台笔记本是今年2月份在坛友那里购买的。这几天打开笔记本的时候总是弹出浏览器。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后面今天发现无论打开什么应用,都是弹开浏览器。以为是系统问题,用360杀毒无效。

打开浏览器之后,页面一直往最下面滑,打开任何可以下滑的东西,都是往最下面滑。

以为中病毒了就要去重装系统。发现无效。进入pe照样是这样。因为那个驱动精灵在的最下面,我打开什么都是打开它。

拔掉鼠标无效,在系统里面触摸板失灵。后面对着键盘一顿猛拨,发现正常了。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装系统了,所以重新装好系统进入系统后发现打开什么东西玩也是玩最下面划,拍一顿键盘就好了。求助一下,这个什么键出问题的?

还有这个键盘可以从哪里购买?有点心塞,这台电脑没用多少次。

重新编辑内容。这个我重启了几次发现。一开机的时候就是那个下键的信号总是连着。触摸板不能用。然后按了一下向下的键,这样就好了。每次重新开机都是这样。这个是键盘这个键的问题还是整个键盘的芯片的问题?还是bois问题。

再重新补充。查一下键盘后开机正常,应该不是boss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把那个冒拆开,然后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把键盘拆下来清理一下排线再试。还一样的话换个键盘就行了。网上。

网友:
带指点杆,好像还带背光?
恐怕不好买到啊

网友:
下载一个键盘检测软件就知道哪个键有问题了

网友:
键受潮短路了吧 还是拆下来 晾干试试

网友:
我2月份也是在坛友那买了一台,才过半个月,键盘也出了问题,跟你一样的毛病,还在保修期内,坛友给钱在淘宝上买了个新键盘才OK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很容易坏的,买个新的就是了,又不贵

网友:
既然大家有成功的案例,也觉得换键盘是上选。

网友:
TB上面各种键盘几乎都有,也不贵,注意是什么语言的就可以了,还有拆机的。

网友:
笔记本键盘坏了好像只能换,我的就是坏了键盘,有些键失灵,状况和你的相似,拆开没法搞,我直接拔了内置排线插外接键盘用

网友B:
:lol:4750g笔记本用8年了。。。键盘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个直接去买一块键盘一换就好。

网友:
我一直想知道键盘的按键坏了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很容易坏的,买个新的就是了,又不贵

这键盘带背光的,好像买不到,我也买了一台,送了很多键盘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说键盘坏,送了几块坏键盘,有一块修好了,还有三块没时间折腾。USB也是自己修好的,便宜了点给我这键盘带背光的不好找,不带背光的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50g笔记本用8年了。。。键盘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这个直接去买一块键盘一换就好。  ...

我的也8年了,不怎么用键盘可能都放坏了,换了一次,不太复杂比下个面便捷

网友:
键盘淘宝有。另外想问大家这机子硬盘散热咋办,我换了块机械,硬盘老热了,我都怕把硬盘捂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