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子称,渣渣焊功

楼主(2019-06-22):
看图吧,电池也不储电了,打算换成18650电池组,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A:
换18650,加保护板,换充电器即可,18650并二至三节。

网友B:
电池是卧倒的吧?如果有电解液的话长期这样会不会对电池极板有影响?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卧倒的吧?如果有电解液的话长期这样会不会对电池极板有影响?

看样子应该是卧的倒,时间长了漏液不可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18650,加保护板,换充电器即可,18650并二至三节。

这个盛阳电池标注的20HR是什么单位,小时吗?

网友:
这种是干荷电瓶,不会漏……

网友:
居然还不是18650锂电池太失望了。

网友:
直接换18650+带保护板4056  我家里的电子称就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