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电视是屏问题还是电源问题了

楼主(2019-06-22):
有线,重影,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
都有可能,拆开看

网友:
拆吧。。。电源板如果没问题就找逻辑板...AS15发烫的话就是挂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过电源损坏概率稍低~

网友:
拆,如果是三星的屏你只能伤心了。如果是AUO的屏那先清洗屏线试试。

网友:
拆开看有没有耳朵,有耳朵撕耳朵,没耳朵割6割线,不行就扔垃圾桶吧

网友:
我家电视也是一样的型号,UA46D5000,故障现象和你的比较像,画面泛白有条纹
在网上买了逻辑板来换,没有用,不知道还有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