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DIY太阳能光伏发电12v 100-200w系统

楼主(2019-06-22):
买的第一块板子100w,

后面增加了一块,配合12v电器所以选定12v系统,因为成本原因只决定做一个测试系统自用

开始做的用UPS做逆变,不能带风扇后面还是换正弦波逆变,电流表也烧了改用针表,稳定

整体布局左边进中间存储右出,开关控制电源逆变一次排开输出
输入:电池板,市电AC220v
缓冲存储:蓄电池(暂定白天供电使用晚上只点灯,少投电池)
输出:DC12V,AC220V

电池板参数,某宝的,应该是B板,试了充电5A左右,12.8v 也就是不到70w最大

后面的管子

前面的管子
后面四个是充电的
前面这个是输出直流的

30A的控制器,感觉还能用,比其他的用料要好些

四个旧的电动车电池,自己加了水使用

两个旧摩托车电池

买的新电池做测试,六十多还好,本来不想投电池的
没电池做缓冲不好,所以买了块小的

两百出头的控制器,带个两百瓦没啥感觉,600w的,足功率,正常用300w合适点

改造一下控制开关,方便自动控制,不用时自动关闭减少电量损耗,待机有9w功耗的
逆变器软启动时有6秒左右的延时,切换时先启动控制器过6秒再切换电源,这样电路没停电感
顺带看看里面的电路,感觉还能用

各种开关继电器,控制电池板,蓄电池,直流12v输出,AC220v输出,市电和太阳能互相切换

市电AC220V转DC12v开关电源,有10A电流,太阳能没电时代替输出DC12V(不逆变也不对电池充电,继电器切换控制)
我的电路是双电输出,有DC12v有AC220v,主要是避免逆变的损耗

自己做的控制系统,检测电池板发电状态,控制器状态,蓄电池状态,控制DC12V输出和市电DC12V切换
控制逆变AC220输出和市电AC220切换,还有灯具散热风扇什么的,自己编程
白天输出DC12v,晚上12点后切换到市电DC12v,保护蓄电池
白天蓄电池充电3小时后输出逆变AC220v,到下午五点切换回市电AC220v,剩下时间留给蓄电池充电

两块板自正常发电

测试带上所有负载
三个15W的灯,三个40w的风扇,一个直流风扇,手机充电,台式电脑显示器,笔记本电脑
台式主机功率大,暂时不考虑
白天负载多,白天多用电,这样就不用投那么多蓄电池
电线有点小有点热,都是2.5+4平方的,连接电池板用2.5一块板合适,

测试中

比较稳定的电流,并联板加二极管好点,10a的,一个发热两个并联好多了,压降也没那么大2.9,10个包邮

八点半左右就能有这个电流,2019-6-18,顺德

测试12v灯泡,自己也用220v改造了几个,还好

大概做的记录,方便以后继续玩
两块板子现在总造价差不多是1150元,有部分是旧东西,一天也就是一度电的样子,要是三块板子回本时间就更短些,我的电费是0.72元,公司的要加17个点的税,知道回本不容易,也就是做个技术积累,电池投入少还是比较容易回本的,自己安装没算人工,也就是玩着开心,比人家抽烟喝酒什么的好玩多了,先测试着再说了还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后面有空继续玩

网友A:
感觉成本好高和市电差不多了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成本好高和市电差不多了还麻烦

现在成本高不代表以后成本高,现在电费便宜不代表以后电费也便宜,技术无止境喜欢就好,现在就是没利益有些人才忽悠不懂得人入坑,搞什么补贴

网友:
有兴趣,但是不会弄

网友B:
楼主这一套买成品大概多钱?

网友C:
享受折腾的快乐,线路好像可以再简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享受折腾的快乐,线路好像可以再简化一下

可以简化很多的,电池板,电池,控制器,逆变器,时控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延时继电器,加个电箱装箱就可以了,100w五六百,200w八百的样子,我要做各个方面的测试所以什么功能和保护都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套买成品大概多钱?

没成品,自己弄着玩的,买这个费用太高回本难的,正常使用不用那么多功能也不需要那么多线路

网友D:
看起来有点复杂,一直有想法弄一套给网络和监控系统做电源,遇上南方电网停电能备用。可是很多人说粤东地区性价比太低就没有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有点复杂,一直有想法弄一套给网络和监控系统做电源,遇上南方电网停电能备用。可是很多人说粤东地区 ...

这个要看地方的年日照时长(就是有阳光照射的时间),佛山这边一年1800个小时左右,平均一天五小时能正常发电,记录了一下现在两块板子一天就是一度电的样子,主要是要投蓄电池(这个是重点)

网友E:
我也一直想弄个玩,后来自己就弄个20w充手机的了。加了个36Ah小电瓶,控制板和你的类似,也是30A的
你的太阳能板子不弄个倾斜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直想弄个玩,后来自己就弄个20w充手机的了。加了个36Ah小电瓶,控制板和你的类似,也是30A的
你的太 ...

顺德现在的太阳倾斜角要向北,在赤道和北回归线,倾斜角不大直接平放就是最佳的发电角度,过一两个月在架子一边垫个砖头就好,架子是现成的

楼主:
测试了几天,倾斜还是要的,发电量是降低了点,有利于排水排污,综合来说比平放的发电量要多

网友:
话说这东西玩玩还可以,或者在缺电的地区推广一下,经济账没法算。
国家补贴这种也是脑洞开了,花十度电生产出的硅晶体,终其寿命能发十度电吗?且不说生产硅晶体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网友:
看起来即使是每天1度电的简易光伏,对没有电学基础的人来讲制作安装也很困难啊。

虽然我早有企图,看了楼主的这套东西,我迟疑了。

网友F:
把这套搬到野外,搭个茅草屋应该不错

网友G:
我想问一句,需要多少年,省下的电费才能回材料的本钱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句,需要多少年,省下的电费才能回材料的本钱 嘻嘻

买车买房还有三害有能回本的吗,个人兴趣,算起来也不过五年能回本,要是按租房一块多的电费回本时间快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这套搬到野外,搭个茅草屋应该不错

现在房车很多都装了太阳能,这个比较适合电网不稳定(经常停电)和偏远的地区,户外应急不用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