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地平指示器拆解

楼主(2019-06-22):
做工比较粗糙

后面一坨,我以为里面是什么好东西,拆开一看就几个电容与好几个小变压器

TI的晶体三极管

网友:
好好的收藏多好啊............大卸八块了................

网友:
那是一个交流电机?

网友:
还未有,贴片元件的年代。

网友:
牛,有更新了。 图1中  感觉这款地平仪指示盘里省略了静态姿态对比活动游标。应该是武装直升机使用的吧。

图9中 看到后面的电容是不是坏了,看外表有不少白粉状附着物,我感觉进步电机后的电容仓一部分是稳流,特别是进步电机旁边的整组主轴进步驱动电刷(共分为3组),感觉稳定性非常高。

图2中 作用是不是也起到给仪表外壳加热的功能呢。但在仪表的姿态球形原件上看,球形或半球技术绝对领先我国滚筒结构,通更便于准确分辨姿态读数而减少紧急时刻的误判断,而我国的地平仪还是以bdp-2 那样的曲面窄板式滚筒为主,在飞行改变方向时读取面容易短时间出现读数版漏洞现象(即两侧空缺,易看到陀螺进步线圈。而读数盘上的夜光粉衰败期也太快。),因为bdp-2 读数盘中间两侧是凹陷的,后来在其他的如bdp-4地平仪中,改进为滚轴式刻度屏。而西方的地平仪做工的确比我国大部分地平仪刻线精细。望继续更新齿轮组分解图,我们急不可耐了。

网友(2023-04-04):
机械部分好像没有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