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英菲克HDMI转VGA线拆解

楼主(2019-06-22):
拽一下就开了

芯片TSC9669 HXK1841

背面没有任何元件

网友A:
做工不错,有排线的架子。一般便宜货直接焊接加热熔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有排线的架子。一般便宜货直接焊接加热熔胶。

这是防焊错得吧?
直接焊的水平更高?

网友C:
我也买了两个,一个是带音频接口的准备给斐讯N1刷的盒子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防焊错得吧?
直接焊的水平更高?

我曾经拆过,两个类似的玩意,没有架子直接焊接,然后打一坨热熔胶.一般低于20块的就没有架子.

网友:
这个基本可以认为是垃圾

网友:
有架子是为了方便机器一次性焊接

网友:
有个开焊的,没找到线序,还没修

网友:
同款,想找到5v加强一下供电

网友:
几年前买的迈乐盒子自带VGA口

网友:
看着还可以,值回票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两个类似的玩意,没有架子直接焊接,然后打一坨热熔胶.一般低于20块的就没有架子. ...

现在看那些type c hub,都是焊接后一坨胶粘起来了。

网友:
这个排线夹很加分

网友:
这款我也收了一个,不过还没拆解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两个,一个是带音频接口的准备给斐讯N1刷的盒子使用

把带接口的那款拆解,与不带接口对比一下,看看有何区别。

网友(2019-12-31):
板子做工还可以,主控TSC9669性能和兼容性也没问题,国产芯片的又一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