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无拆 平板OTG供电改造

楼主(2019-06-22):
这里边人气旺,所以说发到这里边,求版主不要删帖。

小米平板otg供电不足,手里有一个USB  HUB和一个otg接头,可不可以改造成外部独立供电的?有具体的方法吗?
感谢各位。请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A:
HUB带供电功能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B:
X宝搜 “手机平板Micro USB HUB” 25包邮那个就可以边玩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B带供电功能的直接用就好了

以前买的,不带供电功能,想问问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搜 “手机平板Micro USB HUB” 25包邮那个就可以边玩边充电。

嗯,看到了。这不本着节约的精神来请教一下改造方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不带供电功能,想问问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拆开,剪断原来的5V+,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给电路板5V外接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不带供电功能,想问问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