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不亮的触摸小台灯

楼主(2019-06-22):
拆开检查后发现电池失效,外接其他电池灯亮。

都是黑片。完毕

楼主:
拆开电池看了下,没有保护板,电路板也没有发现保护电路。

网友:
优惠购版块有一个券后7.9包邮的不错,我买了一个今天刚收到,不过不是锂电的,也不带触摸开关功能

网友A:
换锂电池比较好

网友:
黑片,电池兼配重。好在灯座内部空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池比较好

本来就是锂电池。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有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
触摸调光不错,自己买芯片做了一个,好像是rh开头的芯片

网友:
谢分享。。。。这个造型不错,板子焊接差了点。。。。

网友:
改成锂电池最放心了!

网友:
朋友还是直接改成锂电池供电的放心

网友:
好简陋的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