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这个排线怎么拆?

楼主(2019-06-22):
咸鱼来的,硬盘出错了,想拆换,望大伙指教。

楼主:
望大家指教

网友:
白色或者黑色的长条应该能掀起来

网友A:
黑条能起来,方向是从排线另外一边扒开,转轴在中间。
这个是ZIF接口吧,记不清了。

网友:
压住排线这边往上抠后就取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条能起来,方向是从排线另外一边扒开,转轴在中间。
这个是ZIF接口吧,记不清了。 ...

谢谢指教

网友:
黑色前面那一长条掀起来

网友B:
轻轻叩开黑色条子往上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轻叩开黑色条子往上扣啊

感谢坛友,已更换好硬盘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

网友:
这种排线接口以前的手机上有很多,有压板,翘起来90度垂直就能解开,后来手机的排线用那种卡扣了。

网友:
为什么感觉是白色的条往外拉就可以掀起来了呢?

网友:
中间一刀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