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假芯片LM317HVT,顺便求一下高压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9-06-22):
ti官网表示这款芯片正在供货,所以,用这款芯片还是可以的
我很确定,这是打磨掉之后重新印字的
大家怎么看?
求推荐一下便宜的线性稳压芯片,不要buck的dcdc,因为我要求纹波低一点

网友A:
好像没听过有高压hv的 一般用T的。高压好像是用悬浮

网友B:
第一次听说LM317还有假的

网友C:
地脚稳压管悬浮输入输出<3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LM317还有假的

那估计你只认识电阻电容顺便,我买的是317hv
去百度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ti官网也有,不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脚稳压管悬浮输入输出

ti官网表示这款芯片正在供货,输入电压60v

网友:
LT1083了解一下啊

网友:
以前买过国产型号W317

网友D:
都是线性降压浪费电,直接搞几只大功率电阻串联分压后接3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线性降压浪费电,直接搞几只大功率电阻串联分压后接317

玩玩而已,浪费电总比用buck然后堆电容浪费钱划算呀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听过有高压hv的 一般用T的。高压好像是用悬浮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不行啊 ,我输入要5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我输入要50v的

上海全力60V3A可调稳压电源的稳压稳流部分电路图,如下图:

大多数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的电路结构都基本相同,可这款电源还是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其电压调整和取样电路与一般的电源有所不同,如图所示:

通过计算,输出电压Uo应为:

因为U3=U2,故只要U2在适当范围内调整,输出电压Uo就可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数值。在此电路中,
                Uo≈16.556(4.698-U3);
或者
                Uo≈16.556(4.698-U2);
如果取RP4=80Ω,则U2在 4.71V ~ 0.882V之间变化,对应的输出电压Uo就在0 ~ 63.2V之间变化。
本调压电路有两个特点:
1. 用一个较小阻值的电位器就可以大范围调整输出电压;
2. 可调电位器开路时,输出电压为0;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不会突然增高。

网友(2020-11-13):
楼上坛友也给了方法,要么前端串电阻给317分压,要么前端再串一个317两个共同分压;对于前端串电阻的方法,反正都是线性稳压,无非是前端电阻和317一起发热和317本体发热的区别。

网友(2024-04-05):
我买过几个假的,明显特征是短路就烧毁,从其他电路上拆317,使用了两年,偶尔也有短路的时候,但他不烧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