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收了一块蓝宝石R9 390 8G显卡,拆开搞搞卫生

楼主(2019-06-22):
上面那张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二张显卡,HD3850,还是ATI那个年代的东西,当年也算是比较像样的卡了,
现在的性能还干不过核显......但我还一直留着

下面那张超长的,记不清这是我买的第几张显卡的就是蓝宝石R9 390 超白金8G,
是我花了400元,在闲鱼上联系见面交易得来的
买的时候了解过这个型号的显卡,市面上有矿卡的存在,但比例没有RX系列的那么多。
卖家也说是自己用的,并非矿卡,还翻了3年前在京东购买的记录给我看,
但是有一次点不亮拿去外面找人修过,算是修过的卡了,所以价格就比别人矿卡卖的还便宜

现在的这张卡性能比GTX1060 6G 强那么一点点,好过GTX970。
他想卖掉的原因是他换了一张GTX1660TI,
说R9这卡发热太猛了,又特别耗电,前不久不是有个坛友拆了一张公版的GTX980TI么
R9 390的功耗只比它低20W。

要知道现在要接2个8pin供电的显卡并不算多,大部分的都是一个8pin或者6pin,
或者6+6、6+8一类的,这卡对电源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是前不久我换了一个长城的巨龙1250W的电源
带它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键开核的自锁开关,这个开关有啥用途,我淘的这不是R9 390么
按下这个开关以后,2560个流处理器单元,会变成和390X一样的2816个
开核后虽然核心频率会降低10Mhz,但总体性能会比之前强4%

蓝宝石R9 390 8G &索泰 GTX970 4G

首先要在系统里把NVIDIA显卡有关的驱动、软件都卸载,清理干净,然后再安装AMD显卡的驱动
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AMD的控制台显示这块显卡的参数

风扇调速的软件推荐用MSI Afterburner
风扇转速的自定义曲线建议40°C到60%
50°C 75% 之后全部拉到100%,因为我烤机的时候发现
这货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7°C

确认过显卡没问题,只是温度高了点,就准备清理一下灰尘
这卡修过一次,所以防拆贴比较多。

螺丝很多慢慢拧

铝制的背板+绝缘膜,后面靠近电源芯片供电的位置有导热垫

其实有些人辨认一张A卡是不是拿来挖过矿,看背面的菊花PCB板、电容那些黄不黄,
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准的
因为有个时候,一些电容本身就是泛黄的那种颜色,PCB板是黑色的,基本上也看不出来黄不黄
最准的方法其实还是看BIOS有没有被刷过,以及显存芯片的环氧树脂包裹有没有类似烤焦了变色的痕迹

灰尘还是有不少的,毕竟用了三年

硅脂垫都烂掉了,而且很多灰尘

核心,面积还是挺大的,比CPU小不了多少
显存的硅胶垫也烂掉了,一共有16个现代颗粒

电源部分的芯片

保险丝应该跟我GTX970一样,都因为电源的原因炸过,
上一个维修的人用细铜丝去短接了

为了安全起见,待会我会换个新保险丝

换了一个保险丝,黄褐色的我家没有,换的是黑的,大小和原来的差不多
供电、显存那重新贴了导热垫,核芯换了新硅脂
硅脂的话,信越7921、猫头鹰的NTH1我都试了,烤机温度都比原来的低10°C左右
成绩都差不多,最后还是保留了的猫头鹰的,因为两个硅脂其实都比较稠,
但它好涂一些

铝鳍散热器部分用水冲干净,风扇部分是用小刷子蘸水一点点弄干净的
天气不错,可以放在太阳下晒干

再上机,可能是风扇搞干净了,风噪音没以前大

————————————————————————————————
喜闻乐见的娱乐大师跑分环节:
首先是GTX970的

蓝宝石R9 390开核状态

分数的话,看看就好,要不然怎么叫娱乐大师呢?

游戏测试,游戏其实我测试了三个我常玩的:
GTA5、极品飞车20、看门狗2

GTA5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意外,虽然游戏画面设置没有动它,但忘了把状态指示器打开了
不知道实际数据,只知道切换场景、爆炸和NPC车辆很多的时候比之前流畅了很多
因为显示器的关系,我的的游戏需要开垂直同步,GTA5换显卡后应该帧数和原来是一样的60帧,
但没往下掉过

一直都是用的N卡,还不怎么会用AMD这个内嵌的操作平台

EA的极品飞车20,最高画质,垂直同步打开,1080P稳定在60帧不掉
显卡温度和原来的GTX970差不多

感觉这个卡的光影效果比我原来的970要舒服一些

然后是稍微有点“A黑的游戏”,育碧《看门狗2》

1080P高画质 细节光影打开,垂直同步打开,不开车稳定在60帧,树林、室内掉到50帧左右
比原来的GTX970好很多,但是问题来了,它的运行这个游戏75°C,温度要比970高13-25°C左右
万幸是清理了灰尘,打理了一下,要是原来的状态估计没87°C是下不来的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24更新一下,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关上机箱的侧板以后,玩游戏基本上都是66-78°C左右
打开之后,无论是烤机也好,还是玩游戏都在60-65°徘徊,后来看了一下机箱的风道
我虽然拆了光驱的挡板,换成了网孔板,但受益的主要还是CPU多一些,
毕竟冷风大全部分全是被它的散热器吸进去

所以我决定,破罐子破摔,
给我的破烂机箱侧面的亚克力板直接开个口子,这样机箱就变成了半开式的那种
因为不确定孔要开多大合适,只能一边实验测试一边开孔,

家里也没有切割类的工具,直接拿电烙铁弄的,有时间把板子带去工作室,
工作室有全套的电磨和小切割机会好弄些

我开了四次孔,开一次烤一下机看看成绩怎么样,刚开始还是很小一条,显卡侧面的风还是憋着,出不来
后来向下扩大了一些,风是出来了,但没有对齐显卡的核心散热部分的出风口
然后再往前加长了一些,,风差不多都能出来,但感觉还是进风量不够,然后又往下开大了一些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边缘还是毛毛糙糙的,重新加工弄一下,再修完边,开孔的地方黏块网孔板那效果就好了

现在关上侧板的盖子,娱乐大师烤机的成绩和完全打开的时候是一样的了

(完)

网友:
风扇100%不吵吗?

楼主:
肯定吵啊,但也跟我GTX970差不多吵。我这种叶片风扇式的比公版的涡轮风扇要安静,我朋友有一张公版的RX 480就是涡轮风扇的,全速跟无人机启动的声音一样,

网友A:
好卡,我上车的矿渣470,用了几个月了还没问题,反正便宜,哈哈

网友B:
还以为是老帖子,原始是新帖啊。尤其看电影,n卡就是没a卡清晰,重要说明,别管是什么片!我有个7850,装不上驱动,也不知道哪的毛病,坏的那会买一个300.修一次200,关键跟我说不见得好用,好吧。看咸鱼有750,220买的!我平时看电影多,别管是不是tc都看,看的是内容,是吧!突然觉得画风不对,那会发现n和a真有区别,某度搜还是说n卡优化做的好,这么说来,a还是比n给脸,我热但是我清晰啊,没毛病吧,但是n比a耐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0 0忘了说了。楼主比我还细心,我都发愁那个散热贴,竟然会出油!原来我自己拆,不知道是不是硅脂的原因,换了之后温度就是比原装硅脂高,可能3年前大众硅脂比较糙吧,哈哈

网友:
很便宜买来的啊

网友C:
380,390这种a卡功耗和发热量都非常高,以致于影响使用寿命,一起玩游戏的基友有2个使用380的,17年坏了一个,18年又坏了一个,现在他俩都用N卡了,一个是1066,一个是2070:lol:

我17年买的rx470现在还在服役,感觉不怎么热,不玩游戏的时候,显卡风扇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老帖子,原始是新帖啊。尤其看电影,n卡就是没a卡清晰,重要说明,别管是什么片!我有个7850,装不 ...

我这台是配着玩游戏电脑,本来有些配件就是淘汰下来的配件,有买了一些二手的装起来,只想买一些中高端的老卡玩玩(也只有这种卡我才舍得拆)。新卡肯定是不会装在这机子上了,哪天嫌机子占地方随时都有可能整套都会送人,又装一部更好的。

A卡的色彩是要好点,我常玩的3个游戏稍微对比了一下就看的出来,原来的N卡色彩偏亮一些,色彩比较普通,A卡的话就是电影级别的蔡司镜头那种色彩,很舒服,稍微暗一些,但暗部细节还是保留了,关键是锐度稍微要高那么点的。N卡的话优化也不是说特别好吧~ 有些游戏是别的平台上移植的,AMD就占优势些,像育碧开发的游戏对A卡优化都不怎么好的,耗费运算能力一些,所以我玩《看门狗2》显卡就要比其他两款游戏更热
硅脂的话,其实高性能的显卡需要的比CPU的更好一些,要高导热率,低热阻的还要绝缘,也不容易被烤干的那种,这种卡我一般能上好点的都上好的,像同事的台式机,配的GT430那种连核显都不如的显卡,10块钱一瓶的星牌搞定,太好的也体现不出效果来,浪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卡,我上车的矿渣470,用了几个月了还没问题,反正便宜,哈哈

我的电源也是矿渣来的,长城的那个1250W的巨龙,线有点问题,当天就把我的GTX970供电保险那搞炸了,修好了还能继续用~今天买的这个卡虽然不是矿渣但也是修过的,价格便宜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390这种a卡功耗和发热量都非常高,以致于影响使用寿命,一起玩游戏的基友有2个使用380的,17年坏了一 ...

390的功耗能不高么,最近有个坛友拆了GTX980TI,当年的N卡旗舰,这个R9 390功耗只比它低20W.......
他那张卡性能都到1070的级别了,500W电源还勉强还能带的动,我这个卡只比1060好那么丢丢,电源就要推荐650W-700W了,功耗高的实在有点离谱
发热的话,就是要比它们高个2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老帖子,原始是新帖啊。尤其看电影,n卡就是没a卡清晰,重要说明,别管是什么片!我有个7850,装不 ...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都经历过,07年那时候公司一个搞设计的同事,原机是17CRT+ATI550显卡,后面显卡坏了给他换了张N卡什么的忘了,然后他说怎么显示颜色有点不对了,怎么调都看着不顺眼,我开始以为是他心理作用,后面才知道的确是显卡问题。我自己的台式电脑也是N卡,长城20寸液晶,老古董GF7300好像吧,别人送的,后面换了HD3850感觉一下子像换了个显示器一样,就是看网页都感觉不一样,画面要清晰一点。你说的N卡耐艹一点可能是核心制程先进一点吧,我那个是蓝宝石3850,有一回清灰忘了插风扇插头,开机玩极品飞车一会就卡得不行,但是没听到显卡风扇狂转的声音,我还以为驱动问题导致频率锁定在待机状态,打开鲁大师一看,卧槽了核心温度105度,然后立马关机打开机箱,手摸显卡烫得不得了,等凉了后插上风扇再进系统开机还好一切正常。

网友:
去年配的电脑显卡都没上 不玩游戏了 家里两个孩子的 就i3 8100的核显

网友:
370X4G路过帮顶

网友:
矿老板都是提前备份好显卡BIOS的,卖卡在刷回!风扇的扇叶吸附的灰尘放机箱里应该不可能这么严重吧,

网友:
  有钱真好系列

网友D:
这个功耗发热都不低,为什么没买rx470或4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耗发热都不低,为什么没买rx470或480

二手的RX470、480 90%都是矿卡,而且比这个还要贵200-300+ ,600块钱买张矿卡划不来的,我还不如继续用那张97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手的RX470、480 90%都是矿卡,而且比这个还要贵200-300+ ,600块钱买张矿卡划不来的,我还不如继续用那 ...

矿卡一般没事都是锻炼过的  哈哈,我几月前帮别人买个蓝宝rx 470 230块钱,到现在用一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卡一般没事都是锻炼过的  哈哈,我几月前帮别人买个蓝宝rx 470 230块钱,到现在用一点没问题 ...

230块钱.......这是挖了多久的卡.....其实几个月前,图吧还有300块钱的470的车,我开始心动了一下,但后来没有上,我这方面的运气一向都不是太好,万一跟我那个“矿龙”的电源一样呢?果不然有人上车还没5天就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块钱.......这是挖了多久的卡.....其实几个月前,图吧还有300块钱的470的车,我开始心动了一下,但后 ...

只要gpu和显存没动过的没大修的,多数都没什么问题,我一直用二手显卡从来没坏过,一般烧显卡和山寨电源从不维护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