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AL-06定时插座拆解

楼主(2019-06-22):
吃完饭拆个定时插座,前两天在爱淘优惠购领劵9块8包邮,看着不贵也撸了一个,其实家里有个,当初买的也不贵,貌似12.8包邮。元首发了个站内,看了下不贵,没仔细看以为带倒计时,实际到手并不带,留着备用吧~

快递盒子

外带充当包装

说明书

正面

按键排位数量和家里的基本一样

侧面

反面

参数 10a的

下两颗防拆螺丝后

这个位置原来是十字螺丝,我把后壳防拆和这俩换了个个儿,方便以后检修。

内部很简单,焊点还是比较饱满的。

10a继电器

降压电容用了颗x2电容,还算可以。

供电滤波

走表和备电

正面

液晶显示效果也还可以

拿掉液晶 一块海绵垫

熟悉的臭油块,右面d2 r4 备电充电隔离限流。

导电条

按键

前壳,没什么了。

10块钱没大问题,能凑合用,就是没有倒计时。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破解倒计时功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01

网友A:
你的外包装怎么这样的,我买了3个。都是彩盒包装的。主要是给电蚊香用的,每天9点通电,到第二天6点断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包装怎么这样的,我买了3个。都是彩盒包装的。主要是给电蚊香用的,每天9点通电,到第二天6点断电。 ...

我也不知道,来时就这样~

网友:
好像又错过了什么

网友:
不错,之类还过得去

网友:
5年前在广州买的,外观一样,就是结构改了,我的插座没安全门,背面5颗螺丝,里面供电一块电路板,液晶屏一块电路板。

网友B:
不错,当时优惠购版块看到了没怎么在意,以为是给电动车充电限时关的那种呢,没想到是更复杂的可以定时开关的,要知道是这种当时也会撸一个的

网友C:
这么便宜啊,我去年买的功能差不多的29.9好像???

网友D:
我几年前买的是机械版给电蚊香液使用,考虑更耐用,因为这种液晶屏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E:
越来越便宜了 当初撸的11还是12的?同品牌 不过不是这型号 两年了

网友F:
大婶动作这么快!
上午拆了拍照,还没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当时优惠购版块看到了没怎么在意,以为是给电动车充电限时关的那种呢,没想到是更复杂的可以定时开关 ...

其实电动车用还是带倒计时的方便,用这个就会很麻烦,多花几块二合一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啊,我去年买的功能差不多的29.9好像???

估计你买贵了,我去年买比这功能强的才12块8,29有点儿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几年前买的是机械版给电蚊香液使用,考虑更耐用,因为这种液晶屏寿命是个问题 ...

机械的我用过,其实不难用,就是倒计时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来越便宜了 当初撸的11还是12的?同品牌 不过不是这型号 两年了

带倒计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婶动作这么快!
上午拆了拍照,还没处理呢

元首来了,到两天了其实没打算拆,主要是懒,再着已经有人拆过,晚上吃完饭想起来还是拆了看看吧,本打算拆俩对比,拆一个懒得再拆一个了,所以就裸一个了

网友G:
忍住了没有剁手哈哈哈哈

网友:
记得原来有个叫“金科德”的牌子总有9.9的价格,不过好像都是机械的,只能倒计时几小时断电,这个怎么也是个电子的。

网友:
我这个用两年了,控制led招牌灯箱,好用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忍住了没有剁手哈哈哈哈

忍住也不亏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