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拆洗格力空调内机(挂机)

楼主(2019-06-22):
     格力定频挂机KFR-35GW,用了两年了。以前只洗了防尘网,乘现在还凉快,想拆开清洗下内部灰尘。没想到刚拆就碰到麻烦了。上盖拆不下来,主要是左右两个搭扣没办法拆出来。以前老的格力很容易拆的,新的倒卡住了。

楼主:
     想着把导风条拆下来,直接擦洗风筒也行。可是导风条组件被扣住,空间有限,没办法拆下来。

楼主:
  新旧两站都找遍了,都没讲怎么拆上盖的。可能都比较容易拆吧,可是这台空调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大热的天搞这个做什么,影响使用了?

楼主:
  这里还凉快,赶紧清洗空调

网友A:
导风条是卡上去的,可以对准口子扯下来。

但是最脏的是 风扇的扇叶。我试过几次,都没有拆到那一步,只有在外面擦擦算了。

网友B:
我也是用格力的机,每年都拆出清洗一下,很简单的,向上托一托就能拆出。

网友C:
为了你,我把我家的 玉堂春 拆了,搞得一身臭汗。
        先将盖板尽量向上推,应该可以推至打平,要顶住不让他掉下来,让盖板的卡扣超过限位胶。然后左边的,探手进去,用力向右推按到底,同时稍向外拉,一定会出来。右边那个也是同样处理,不过是向左推按。这时候要注意,虽然是有左中右3个卡位,但两边的一掉出来,中间那个就会自动脱落,小心不要摔烂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塑料很结实的

网友:
清洗扇叶没必要拆上盖板。看看导风板中间的小盖下面是不是有螺丝,如果有就拆掉,整个外壳就能拿下来。不过劝你还是简单清洗一下就行,拆开有可能出现异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了你,我把我家的 玉堂春 拆了,搞得一身臭汗。
        先将盖板尽量向上推,应该可以推至打平,要顶住 ...

中间那个卡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卡扣

右边那个,顺便请问有没留意,右边伸出来那个结露感应器是在防尘网里面还是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卡扣

家里另外一台老格力,也是这样的上盖,搭扣处也是个突起,容易拆下来。新格力是个长圆柱,拉不出来。在抖音找了些视频,没啥具体拆机的,不过发现上盖不用单独拆下来,是整个外壳一起拆下来。具体怎么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边那个,顺便请问有没留意,右边伸出来那个结露感应器是在防尘网里面还是外面 ...

当然是防尘罩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风条是卡上去的,可以对准口子扯下来。

但是最脏的是 风扇的扇叶。我试过几次,都没有拆到那一步,只有 ...

我可能说错了,导风条已经拆了,现在要拆转风向的转页。里面被扣住了,估计外壳拆下来就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格力的机,每年都拆出清洗一下,很简单的,向上托一托就能拆出。 ...

明天再拍几张照给老法师看看,到底怎么脱下来呢,我另一台老格力一拖就下来了。这台品悦搞不定。

网友D:
不用拆这个可以活动的盖,打开这个盖,检查所有固定塑料盖的螺丝有没拆下来,然后用点巧力,把整个塑料壳从底下部分往外掰,要是你能拆的话,整个塑料拿下来慢慢洗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这个可以活动的盖,打开这个盖,检查所有固定塑料盖的螺丝有没拆下来,然后用点巧力,把整个塑料壳从 ...

就是说往外拉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