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一个 大嘴猫琴 喵喵琴

楼主(2019-06-22):
后盖没有螺丝,没有电池盖子了

直接拆开了。

扬声器

这个话筒收缩 线部分

主板
牛屎

扬声器还用了外壳边框

键盘按键 导电硅胶

琴键

焊下话筒线

焊下话筒线

焊下扬声器线

焊下电池盒线

有个 二极管防止电池反接

话筒

导电硅胶按键

洗干净风干了,安装上了

这部分按键 金手指 有氧化,用橡皮擦擦了下

按键板都装上去了

话筒线磨断了

锡焊,热缩管

这个抽出 回弹部分费了点时间,功夫才装上去

话筒线焊接上

生产日期

B.toys   大嘴猫 琴 标志

网友:
虽然是玩具级别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按键,可以弹的

网友:
这是从小培养麦霸的节奏呀!

网友:
不错,为了孩子,乐意修

网友:
这种肯定禁不起小孩子折腾的

网友:
玩具的材料费不高,人工费一定不便宜

网友:
比我9.9买的那个好多了。。。

网友:
说起来我的喵喵琴录音部分也坏了,找个机会也修一下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0465694313287306380
8-Bit Guy大叔玩过这个琴,声音挺有意思,喵喵喵....就跟中了彩虹猫病毒一样

网友(2020-03-31):
弹回部分怎么装呀?

网友(2020-06-27):
玩具还是玩具,勉强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