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8贴东芝9E2H,还不能满速,求固件

楼主(2019-06-22):
今天找了个8贴的2246en套料,上了8片9E2H,但是开卡的时候好几个固件都只能链接到9D2H上,查资料ID也是相同的,开卡也一次过顺利开好,测速跑圈都能过,就是速度慢了点,写310多,读接近400这样,没能满速。感觉没满速是不是因为用了9D2H来开卡的原因?那位大神有9E2H的开卡固件,或者修改好的能用一下?

网友A:
别闹了,9E2H官方为了保稳定把特挑的9D2H进行了降频,速度慢是正常的,如果你非要想快可以参考本论坛帖子修改频率,但是这样的话出问题神仙都救不了。。

网友:
9E2H本来是EMLC,说直接点就是企业级颗粒,以稳定为主,不是纯碎为了速度。你要是想速度快,上9DDK,9DDJ,9D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闹了,9E2H官方为了保稳定把特挑的9D2H进行了降频,速度慢是正常的,如果你非要想快可以参考本论坛帖子修 ...

那为什么flash db里面有9E2H的资料,但是开卡却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flash db里面有9E2H的资料,但是开卡却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换版本,记得打点M币哦

网友:
9D2H是MLC颗粒,9E2H是eMLC颗粒,eMLC是MLC的特挑颗粒,ID都是一样的,官方出厂为了稳定就给降频了,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性高一些

网友(2019-07-22):
8贴9E2H可以直接开吗,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是因为8贴2246EN die总数超了 要降频才能开卡通过,4贴9E2H读取520,写入320

网友(2022-01-18):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flash db里面有9E2H的资料,但是开卡却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2022-05-13):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23-02-12):
大佬用的哪个版本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