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采用可拆卸18650的T12便携烙铁 - 实践一号

楼主(2019-06-22):
【设计哲学】
1、简单可依赖:低成本,让每个需要的人用得上便携t12;
2、适合户外轻度使用:时间在2小时+;
3、为什么用18650?
随手可得,谁家没几个18650呢。
4、为什么采用可拆卸设计?
移动烙铁不少了,但多是不可更换电池的。这是第一款可拆卸电池设计的,就叫“实践一号”吧。
大家一定有使用可充电的设备一到用时就没电的经历吧。
使用频率低,意味着这种户外的东西必然长时间被我们遗忘,到使用时才想起充电。
可拆卸电池盒经过深度改造,通过测试,在持续6A放电情况下,电池盒的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
5、为什么用616白菜控制板而不用数显温度?
第一便宜。
第二在户外使用你很在意,280度和300度如此精准的差异吗?

【我是什么】
1、便携t12电烙铁;
2、六节可拆卸18650供电;
3、旋转式可调温度,刻度经过标定;
4、开机十秒内可达到化锡温度;
5、配备电压表,可以随时查看电池电压;
6、三围:150*100*70(mm);

【我不是什么】
1、没有充电和保护板电路设计:第一为了节省成本,第二18650充电器随手可得;
2、没有电流表。原型机是设计了电流表的,感觉意义不大,进一步节省成本,砍掉。

网友A:
好大的盒子

网友:
轻度使用的话,4~5节其实也可以了,体积还能小点

网友B:
不错哦,那个电池盒是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C: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电池要是3*2排列可能更小巧一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电池要是3*2排列可能更小巧一些哦

考虑过了,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那个电池盒是在哪里买的呢?

tb上都是,但是要自己改造,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盒子

可方便随手开盖的防水盒没看到更小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上都是,但是要自己改造,4+2

原来如此,我就说我之前怎么找也找不到像你这样的6节18650的电池盒,下次我买两个3节的盒子改装试试,也给T12做一个6节电池供电,因为T12有感应电的问题,某些情况下保险起见还是用电池作为电源比较稳妥

网友D:
楼主,单节电池容量多少?2000毫安的电池估计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我就说我之前怎么找也找不到像你这样的6节18650的电池盒,下次我买两个3节的盒子改装试试,也 ...

是的,电池板也适合一些对静电隔离要求非常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单节电池容量多少?2000毫安的电池估计能用多久?

用多大容量的电池,其实看个人手里有什么电池。
我买的都是拆机电池,容量2000左右。
T12,在这个电压下,最大电流只有2A左右,哪怕一直持续2A电流,也可以放电一小时。
更何况,不可能有持续1小时完全加热。所以我估计时间应该在4小时以后。户外绝对够用了。

网友E:
这三星2200mah电池3A放电耐不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三星2200mah电池3A放电耐不耐用啊?

3a没问题,6a放电都测试过、妥妥的

网友F:
有没有那个防水电池盒的链接和尺寸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那个防水电池盒的链接和尺寸啊?谢谢!

尺寸文中有说明了。

网友G:
小盒子够敦实!我买了5串2并带充放电保护板的电池包,试了试为T12烙铁供电,感觉还可以,只是最大功率达不到楼主这种6串电池的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等有机会争取也做一套,不论是户外户内,干点小活不插市电移动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盒子够敦实!我买了5串2并带充放电保护板的电池包,试了试为T12烙铁供电,感觉还可以,只是最大功率达不 ...

T12最好的工作电压就是24V,这个数据可以从很多tb店家介绍里面看到。
户外很方便,用几个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