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平板x80h添加独立标准USB及DC接口(Z3735f平台)让平板成为迷你主机

楼主(2019-06-22):
台电X80h采用atom Z3735f平台+2G+32Gemmc4.5,为众多国产平板代表,便宜,性能还可以,文能硬解4k高清,武能低特效LOL,居家必备.

但是该平板只有1个OTG,担负着外接设备及充电功能,接了鼠标,不能充电,虽然某宝上有充电OTG线,但充电电流实在不敢恭维,撸着撸着没电了,对前列腺损伤不小,绝对不能忍,在网上搜了一下,还没有针对X80h增加USB及DC充电口的文章,忍了N久,自己动手吧。

首先搞一下DC接口,该平板用了AXP 288管理模块,因其优异性能及超便宜的价格,几乎成为国产平板标配。芯片资料百度很容易找到。经查找VIN-CHG就是充电脚位。

如何找到在平板上的位置,翻箱倒柜,找到原来的尸体主板,一看正好是X80H,哈哈哈,风枪直接干掉AXP288,

万用表走起,找出VIN-CHG脚位,找到相连的电容脚位,焊上导线即可,GND主板上随便找一个接地就行。

连线测试,充电电流最高可以达到2.2A,够用了,可以放心的外接显示器撸啊撸啦,唯一缺陷,原厂软件不支持,不能识别充电状态。

DC口搞定,接下来就是添加USB了,如何确定USB信号线(D+、D-)在哪.
先看一下官方介绍:Z3735F、Z3735G IO数量从620+个减少到了367个,图像处理器、音频端口都从3个减至2个,视频解码和编码从四条1080p、三条/一条4K降至两条1080p,USB 3.0、USB HSIC、LPC不再支持,USB 2.0也从四个HCI减至两个主机加一个设备,低功耗端口从七个I2C、两个SPI减至五个I2C、一个SPI,视频输出也大大缩水。
可以看出Z3537F最少也有2条USB信道,原机OTG占用一条,应该还有一条,没有图纸怎么找,那就查Z3735F的介绍吧,小厂子研发成本低,基本用的公版,网上找到Z3735F,查找USB部分。

通过反复研究,终于找到相关部分,一条是USB port应该就是OTG信道,一条是3G模块信道,哈哈,这个机器虽然预留位置,但是没有安装模块,就是他!!!
问题来了如何找到主板的对应位置呢,没有图纸,还是要原来的尸板,热风枪干掉CPU,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信道连接CPU的脚位是H3、H4,那么多脚位,哪个是啊,来,恶补一下,

搞明白了脚位,实战吧,各种数,各种眼花,终于找到,然后查找与之相连的板上脚位,刮出焊盘,焊接引线。

这是在好板上刮板、焊接(这个是多层板,手可不能哆嗦),焊好,热熔胶大法固定。

D+、D-找到了,GND主板上随便找一个接地就行。那5V供电呢,接着查资料。

OTG供电有5V,正好借用,经测量位置如下:

焊接完毕测试,上U盘测试。

经测试U盘可以正常识别使用,就不上图了。那能不能带起来移动硬盘呢,经测试是否定的,会出现掉盘问题,不能正常使用,秉着不作不会死的精神,外接电源接着测试。

连接好外供电

小米手电筒提供5V供电(能提供1A供电)。连接好开机测试。移动硬盘是西数的512G。

可以正常识别到,屏幕没有翻转,凑合看吧。

测试一下,因固定太简易,经不起长时间折腾,就没用软件,直接拷贝文件测一下,更真实。复制速度大约40M/s,基本跑到2.0限速了,新增的USB固定在哪,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位置,就这样吧,不搞了太累了,前前后后将近研究了一个周,收工。

写了这么多,希望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有用信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194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8160

楼主:
需要Z3735f资料可以pm我,其实百度就能下载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现在充电没显示充电图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现在充电没显示充电图标吗?

还木有,是不是估计BIOS,或者电路问题,回头有时间研究一下识别电路,看看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B:
真能折腾了,
现在买什么的好,楼主推荐一个

网友C:
这种研究的精神特别好,不合适就改成合适。

网友:
我有一台,如果win系统就好了,吃灰中,

网友D:
有资料还是挺好改的,就是外壳怎么处理比较麻烦,我的一台也想改个USB口,不舍得对外壳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能折腾了,
现在买什么的好,楼主推荐一个

个人感觉还是买正常的笔记本平板,这种缺各种接口的寨板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研究的精神特别好,不合适就改成合适。

谢谢,改完了也就接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还是挺好改的,就是外壳怎么处理比较麻烦,我的一台也想改个USB口,不舍得对外壳动手 ...

我也是无处安放,改了也不见得方便

网友:
usb可以直接从3G模块引出,板子上还有一个USB键盘的排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还是挺好改的,就是外壳怎么处理比较麻烦,我的一台也想改个USB口,不舍得对外壳动手 ...

电池下面应该可以放,实在不行就不要usb的铁皮外壳,只要里面的想办法固定好

网友:
感觉改的一片混乱 强迫症看着贼不舒服

网友E:
我想跟楼主说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去tb找usb 2.0 hub模块就行了,很小的比指甲大一点
把平板原来的usb接进usb hub就可以分出4个usb。

网友F:
偶也是X80H,用的自制充电OTG,还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跟楼主说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去tb找usb 2.0 hub模块就行了,很小的比指甲大一点
把平板原来的usb接进usb ...

回头看一下这等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也是X80H,用的自制充电OTG,还行的

麻烦问一下。你那板子有局部触摸失灵的情况吗?我有2个都有部分触摸失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那板子有局部触摸失灵的情况吗?我有2个都有部分触摸失灵的情况 ...

没遇到过,但有时会黑屏,然后死活开不了机,但某时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