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新贵F08鼠标。喜庆红

楼主(2019-06-23):
号外:数码之家app v5版已经修复发布:立即下载

之前有一个外观一毛一样颜色也一样的新贵自由豹忘了什么型号的鼠标,很吃电池,被我改锂电了。

偶得一个f08,不过没有自由豹。还省了开关。打开看看

鼠标,喜庆红色

背面

f08

红光,不知道能不能改红外线那种不发光的LED

电池,2x7号

拆螺丝

扣开

内部还算凑合

光学引擎,,,ccd

主要电路

射频、控制全集成了
凯华按键

后面没东西了

总体感觉:按的手感不错的,不知道这个型号吃不吃电池。光标跟踪速度比一般慢,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新贵都这样,反正我的两个都是比较慢的

网友:
有谁知道新贵N711好不好?好用的话,刚刚看到才7块多钱必须撸个囤着

网友A:
我有个逻辑235小屏幕是飘,大屏幕又慢,都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逻辑235小屏幕是飘,大屏幕又慢,都不知道怎么搞

设置里面可以调鼠标跟踪速度

网友(2019-08-13):
感觉这个鼠标还可以用用,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如:查看监控 等)。

网友(2020-07-08):
又是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