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富士宝电磁炉遭遇困境,高手进来探讨,作为研究

楼主(2019-06-23):
    亲戚送来一个富士宝IH-P260电磁炉,以前在维修部维修过。现在故障现象是加热时间稍微长一些便停止工作并长鸣报警,只能拔掉电源待机器稍微冷却才能继续工作,周而复始。

    在停止工作报警时,散热片很烫手(风扇工作正常),与正常温度差别巨大,属于过热保护状态。
网上找到的IH-P260电路图都是LM339单芯片,和这个机器实际电路不一致,附上一个也是单芯片但主体电路相近的图纸作为参考吧。

维修纪实:
    一、测试5V、18V、305V电压都正常,测量3只大电容,唯独交流抗干扰的2uf容量减小到1uf左右,其他2只容量正常。3只全换成标准容量,故障依旧。
    二、怀疑推动管或IGBT性能不佳(上个维修者用的是正品管H30R1353),把驱动对管8050/8550换成D667/B647,IGBT换为H30R1602,检查G极10Ω电阻、下拉10K电阻、20V稳压管均正常,开机烧水,功率计显示2000W,符合标准。大约3分钟后,出风口气流温度有些高,接着爆管,手摸散热片烫手。
    三、换掉IGBT、整流桥、保险管、10Ω电阻和20V稳压管,驱动管换成新的8050/8550,LM339和LM393也换新,加热盘也用新品,试机后未等爆机及时断电,散热片温度依旧超常。
    四、换掉两路稳压的前后电解,18V稳压的8050换成D667,谐振电容222换成标准容量新品,谐振部分电阻二极管检查正常,推动管基极上拉电阻10K换成3.3K,基极对地电容容量正常无漏电。在开机工作状态测量MCU供电脚电压4.95V,339/393供电和驱动管8050集电极电压均为17.4V,用示波器测量驱动管基极和发射极,波形正常,但电压幅度过低,说明故障原因是IGBT导通时未达到饱和状态而过热。用不同厂家的339/393(均为正品)再次更换,测量输出Vpp仍然过低。下面是实测电压和正常的波形电压对比:

    然后对板子上所有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电流互感器全部焊开测量,都没有发现问题,没有检查替换的也只有7805和MCU HT46R47。7805在线测试输入输出电压正常,MCU各功能也正常,控制板和按键也都检查测试过无异常。百思不得解,甚至怀疑示波器是不是异常!抱着宁死不屈的态度再次烧水,几分钟后再次爆机!

    五,这个电磁炉断断续续搞了4天,思路上已穷尽。能怀疑的各种可能都排除了,唯一不能理解的是339,只是一个比较器,只要有震荡,输出端不就应该接近满辐电压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曾把驱动管拆掉做了试验,在待机时,电路图中339的5脚+输入端虽然被其他电路让二极管接地钳位,但仍有0.5V左右的电压,此时将4脚-输入端接地,低于5脚+输入端电压,测试输出端2脚电压为17V+,说明339的内部没有问题,但为什么震荡输出电压会这么低呢?

    继续修下去,成本很可能会超过买个新的电磁炉,只是本着学习和研究的精神,想把这个电磁炉问题解决掉,不在乎多烧几个元件,还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发挥各自的智慧和经验,在此谢谢了!!

18楼提供电路图下载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是栅极电压吗?如果是的话,上升沿确实太慢了

先测下339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再断开栅极测图腾管驱动波形看看,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18V电流能力不足

网友B:
可以先断开IGBT的G级,一步一步的向前跟踪18V的驱动信号.

另外,测试IGBT驱动波形时,示波器输入用直流耦合.

网友:
这电磁炉不错,值得一修,老货铜线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是栅极电压吗?如果是的话,上升沿确实太慢了

先测下339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再断开栅极测图腾 ...

怀疑过18V电流驱动不足,上述第四项中,18V稳压的8050换成D667便是处理这个疑点,工作时测量驱动管8050的集电极电压17.4V,无异常。
用示波器测量驱动管的基极,也就是测量339的2脚输出端,电压幅度就有问题。曾将IGBT和20V稳压管拆除,测量图腾输出也是过低。
常理上是某一级负载重,会拉低电位,现在有些怀疑驱动对管在工作过程中会不会是交越电流大拉低了电位,等检查一下这部分看看结果再来说明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断开IGBT的G级,一步一步的向前跟踪18V的驱动信号.

另外,测试IGBT驱动波形时,示波器输入用直流耦合.

18v信号在339和图腾这部分出的问题,等把图腾拆掉,单独测试339的震荡输出幅度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v信号在339和图腾这部分出的问题,等把图腾拆掉,单独测试339的震荡输出幅度看看。 ...

做了一下仿真,模拟你说的IGBT驱动电压过低的现象,与图腾柱的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第一图,图腾柱的对管电流放大系数设置为200,人为加大负载,拉低输出电压至5V左右.

第二图,保持第一图其他参数不变,仅以达林顿管的方式,增大推电流放大系数,输出电压接近15V,这个电压推动IGBT毫无问题.

结论:查看一下电路板上的图腾柱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下仿真,模拟你说的IGBT驱动电压过低的现象,与图腾柱的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第一图,图腾柱的对管电流 ...

厉害呀,懂理论就是厉害,虽然我是小白对电子一窍不通,但是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进来向大神学习

网友:
示波器都出动了,这种故障不是我的能力能解决的,我来学习一下,顶一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下仿真,模拟你说的IGBT驱动电压过低的现象,与图腾柱的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第一图,图腾柱的对管电流 ...

理论和技术很强大,谢谢提供支持!这两天没在家,等回去后着重检查这部分看看

网友C:
图腾柱驱动三极管不要乱换三极管 S8550 S8050 完全可以胜任,大部分电磁炉都是用的这个三极管,换成别的型号不一定是最佳状态,IGBT严重发热,估计是驱动不良造成的。我觉得主要怀疑对象还是电源,把电源整体替换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是驱动图腾住的功率不够,检查一下和驱动串接的电阻是否变质,电容是否漏电,也可以参考一下别的品牌的驱动电路修改一下参数,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小白看不懂你们在说啥 希望最后修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恢复原电路设计,驱动管换回8550+8050,上拉电阻换回10K,IGBT换回H20R120,把0.3UF电容换掉,如果还是温度高,就换回FGA25N120这2种驱动是有区别的,大的代换小的在部分电磁炉上不一定好使,你拿40A1200V的烧得更快,驱动不对。试试吧,原电路是厂家设计的最佳电路,不是功率越大越好,再测测测工作电流最大尽量控制在8A以内,祝你早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腾柱驱动三极管不要乱换三极管 S8550 S8050 完全可以胜任,大部分电磁炉都是用的这个三极管,换成别的型 ...

驱动管换了新的8050/8550,驱动电阻也换新,没能解决问题,详细内容见我下面说明,希望继续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原电路设计,驱动管换回8550+8050,上拉电阻换回10K,IGBT换回H20R120,把0.3UF电容换掉,如果还是温度高 ...

谢谢支持,这些天没有回帖子,是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没能解决,想搞定后再回复大家,但是现在有些服了。您说的内容我都换回去过,都没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见我下面的帖子,希望提出思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天上班回来不久,搞了几天出现新问题——不检锅。这个电磁炉像是中了邪魔,不是每次开机出现的情况是唯一的,原叙述情况莫名消失,至此后每次开机都无法检锅,不知所以然。花了点时间抄板,附上完整电路图(见附件)。图中关键点都标注了静态电压,主楼所说电压当时是用机械表测量的,图纸中的电压值用的是用数字表。
用数字表再次检查各电阻,检锅部分的R42、R44的470K分别是479K、476K,换成了标准的2W470K,测量其他电阻,发现393 5脚接地电阻R26变成了8.23K,换回正常的11K,板子上的电解电容也都换原值新品。电流传感器T1、RW、D8-D11都换过,都不能检到锅,现在头有些大了。下面贴出几个波形图片,希望各位继续提出建议……

网友(2019-08-07):
顶,楼主是个超级细心+耐心的人

网友:
到矿坛去找无烟男人咨询,他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