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批座里面的磁铁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9-06-23):
求助·   批头座里放进7.8个6mm磁铁 怎么取出来

网友A:
胶水 保证可以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捣碎,捣碎,捣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 保证可以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用什么胶  哥俩好 还是502

网友:
后面那把6.35的螺丝刀价值不菲,  用502  黏住一个平面  一会干了一拉就出来

网友:
胶水涂在金属棍上,插进去把磁铁粘牢再拔出来。千万别涂太多。。。。

网友:
三楼正解,脆的.......

网友:
强磁都比较脆,应该能捣碎。

网友:
为毛搞这么多强磁进去啊

网友:
看见洞就想塞满吗

网友:
建议502的够很。操作稍有不当,不仅小磁铁粘不出l,弄不好还会把小磁铁牢牢粘在筒里面,更加难取了。

网友:
烧一下,磁铁都怕高温,特别是强磁

网友:
首先要分散小磁铁的注意力,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就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