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PS2251-07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9-06-23):
同事的u盘挂了。USB头子都没了,引脚也掉落一个。求一个群联的ps2251-07的引脚定义图。
最右边的usb焊盘掉了左边第二个可能也挂了。
求个引脚定义图,看看能不能飞个线。接上usb2.0用着

网友:
我有这个空板,换个板基本就能正常了。

网友A:
你这个不用知道主控的引脚定义,弄个3.0的头子焊上就行。焊盘掉的那个,找找连到哪里,飞一根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用知道主控的引脚定义,弄个3.0的头子焊上就行。焊盘掉的那个,找找连到哪里,飞一根线就OK了 ...

主要是看不清连哪里。

网友(2020-06-02):
刚刚在网友的指导下也修好一个,2.0用2468脚,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