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5.8mm的自锁按键开关,又可以嘚瑟微距了

楼主(2019-06-23):
这种5.8mm的双刀双掷自锁按键开关估计是常见系列里面最小的了,拆开看看其结构
顺便又可以嘚瑟微距了

外观

大致分为柱、盖和底座

这一面按键柱上有自锁用的凹槽

撬开两侧挂钩,就能取下盖

里面自然有根弹簧

盖和柱

动触点在柱的底端

双刀双掷就有俩

铜片冲压成型,还带触头了

再看底座
那根金属丝就在按键柱凹槽里滑动,实现双稳态——自锁

金属丝的固定

金属丝全貌
如果不装这个就是非自锁按键了

底座上的眼,0.3见方,穿那金属丝的

底座剩余部分

注塑在内侧壁上的静触点
与开关针脚相连,大块的是COM端,原理很简单哈

全家福

这系列规格的自锁按键结构、原理一模一样,很容易改成非自锁
结构精细,如果加工精度不够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偶遇到过,注塑料翻到静触点上导致开关不通)

网友A:
打击一下楼主,大部分图片没有严格对焦,对焦了的也因为光圈过大虚化严重

网友B:
我可能还有一袋,也不哪去了~

网友C:
装上发现不能自锁,研究半天才发现钢丝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击一下楼主,大部分图片没有严格对焦,对焦了的也因为光圈过大虚化严重 ...

偶咋觉得绝大部分对焦都木有问题呢
另外,景深浅是因为物距很小的原因

网友D:
我难以复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还有一袋,也不哪去了~

为了修那第二片白光灯板,偶也撸了10只,不过质量没这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打击一下楼主,大部分图片没有严格对焦,对焦了的也因为光圈过大虚化严重 ...

还好啦,一般的微距,景深都很浅的。

网友F:
这种太小的不好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上发现不能自锁,研究半天才发现钢丝装反了,

不会装反,但会装不到位,导致按键柱卡住

网友:
拆开清理过触点,寿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难以复原,太小了

偶也是在放大灯下组装的

网友:
除了微距,还要嘚瑟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装反,但会装不到位,导致按键柱卡住

我真装进去了,结果就是锁不住。钢丝多向里面推一点就能把外壳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啦,一般的微距,景深都很浅的。

是的,尤其是小物距的情况下,景深很浅且焦点易飘

网友:
把注塑那里也拆开看看

网友:
以前装回去几个,只不过弹簧和自锁小钢丝难装回去,有一两个不小心把弹簧等小零件弄飞了。

网友:
这微距也就一般吧,不算特别好啊,俺刚刚在台灯下用手机拍了几张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这次微距不行啊。。。是不是媳妇代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太小的不好拆装

是的,这玩意生产肯定是自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