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AIRMATE) CS35-RD1变频落地扇半脱衣图

楼主(2019-06-23):
型号标识

电源变换器
电动机

控制板

固定螺丝滑丝的部位

由于滑丝,盖板不能严丝合缝

网友:
现在电源板漂亮多了,原来的不入眼。

楼主:
优点不需多说,我就说说缺点吧。
1、整机注塑件一般,特别是固定螺丝的部位,新买来就发现滑丝了,看最后一图,由于滑丝,后盖板不能与前板吻合。
2、本机控制按钮部位的塑料还不如毛竹结实,我打开后背部的2颗螺丝,轻轻撬开后盖板,发现前塑料板开始往前呈弧形弯,我怕断了,所以没敢把后盖板拆开拍照电路板,只从侧面拍了图4。
3、加上礼券290买的,不值当。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比较好

网友A:
290,宁愿买小米的

网友:
直流机呢。看起来可以改装。

网友B:
原来也是外转子无刷电机,最好应该设计成内外定子双铁芯,中间空心杯转子内外橡胶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宁愿买小米的

这是朋友家的,他说螺丝松了怎么办,我才拆解开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垃圾,和格力的同样档次的不能比

网友:
感觉就是个直流电机而已,没看到下面的控制板,确定有变频功能?

网友:
还不如买200元的先锋了!好歹是NIDEC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也是外转子无刷电机,最好应该设计成内外定子双铁芯,中间空心杯转子内外橡胶磁。 ...

空心杯上钕磁

网友(2020-05-21):
这款电机无限的垃圾,开在最低档没上风叶都有沙沙沙的轴承声,悔!!!

网友(2020-08-10):
咨询下:这个风扇不摇头是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这种风力小还不如落地扇好用了

网友:
连个全图都没有啊,前段时间10块钱收了台坏的 艾美特直流电风扇,感觉做工还不错,现在还要卖499,和你这不一样

网友:
这么大的牌子,商标居然是贴纸的,原以为是和注塑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牌子怎么说呢,几年前买个塔扇,可以扇风和扇热风,中间没怎么用,前两天通电后,不管哪个档都是热风指示灯亮,热风扇转,平时的风扇功能扇叶不动,也不能摇头,严重怀疑是程序里做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