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工】【照明】关了开关灯内的继电器还在咯哒咯哒响

楼主(2019-06-23):
故障现象: 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 灯开关亮灭都正常, 但是灯灭掉的时候,里面的继电器会发出咯哒咯哒的响声, 除非把总闸拉掉, 请教一下, 这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还有
1) 亮着的情况下, 是没有声音的。
2) 在亮着的情况下, 把空开关闭,就没声音了, 这是再把开关关一下又有声音了。
3) 灭掉的情况下直接断开空开也还是在响的

网友:
检查零火线是不是反了还有,如果灯内直流供电不好,考虑接地

网友:
有继电器的话估计是遥控灯吧?那么在用通道关灯后可能切换到闲置通道,它的继电器动作了产生了声音,至于是否如此则需要拆开查实了。

网友A:
怀疑双控接法不正规,虽然能控能亮灭却没断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双控接法不正规,虽然能控能亮灭却没断火线。

我也怀疑是这样, 目前直接把线头拔掉了, 等专业电工来查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原因入户的地方是零线和火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