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因特尔固态 硬盘

楼主(2019-06-23):
因特尔固态  硬盘       那个  好  一点

网友:
下面的吧,下面那个明显高端盘,估计是S3610,S3700之类的服务器盘,用料啥的估计不会差,不过如果笔记本用的话,还是上面的吧,功耗低,有些笔记本和超极本SATA接口供电带不动服务器用的盘

网友:
肯定是有钽电容的好啦

网友:
有钽电容的那是S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