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帮我做个可调电源

楼主(2019-06-23):
手里有几个变压器,想废物利用,有那位高手,可以帮我做个可调电源,材料我付费,多余的变压器,当手工费   VX  132 5535 5531,我还有些别的小玩意,一块赠送

网友:
广州市越秀区的,过来,免费帮你做。

网友:
工频变压器如果不改多抽头太浪费电,管子也受不了,改抽头得花好多时间重绕,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dc-dc模块接上直接用

网友A:
有变压器就整流,一个dc-dc模块接上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变压器就整流,一个dc-dc模块接上直接用

能不能推个可靠的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个可靠的连接,

搜一下dc-dc恒压恒流模块,想好一点的就上黑武士7.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dc-dc恒压恒流模块,想好一点的就上黑武士7.5A的

我这个变压器,圆的应当是AC吧,方的那个,只看到12V输出

网友:
如果做试验电源就用串稳调流调压的,网上现成套件20元左右,小变压器作辅助电源或数字表头电源正好。自己琢磨吧,运费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变压器,圆的应当是AC吧,方的那个,只看到12V输出

一窍不懂简易还是买成品吧,最起码也是模块起步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需要电源,建议淘个现成的算了,如果楼主爱好电子技术并想利用电源做其他实验,建议自己动手弄,也算是入门的开始,无论是玩模拟电子技术还是玩单片机,动手制作总是避不开的。

网友:
我建议还是买成品,或者能接受二手的话去淘一个 ,自己鼓捣的话钱也不少花钱,外观还是硬伤

网友:
二手便宜啊,几十块,有动手能力,黑武士不会失望的,加个表头,多圈那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