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ESR-48/30D (54.3V 30A)通信电源“拆”机清灰

楼主(2019-06-23):
去年下半年,大家都在抢dps5020数控电源模块,我也撸了一个,为了能发挥5020的性能,又撸了个通信电源,放很久了,拆开清清灰

正脸 这是进风口

背面 出风口 电源输入输出接口

标签 54.3V 30A 最大

观察半天,先拆风扇

风扇由两个螺丝固定

抽出风扇

入门级的暴力风扇,功率只有6w

打开侧盖

再拆掉顶盖

电路板好多块

高压电容特别大的两只 470uf

两块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都打胶了,

又拆出一堆螺丝 但是电路板还是无法和外壳分享,有几个螺丝拧不到,估计方法不对,

拿去用高压气抢吹了吹,装回去吧

接电 灯亮了,没拆坏

电压正常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我这有块,看着都舒服,就是没能力弄.
没铭牌,不知大小功束,不好乱搞

网友B:
这个比较紧凑,直接改可调不好办

网友C:
据说这些服务器电源很便宜,这撸了多少米?

网友D:
一千多瓦。。。。真厉害,我搞了个150w的凑合着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以打包扔过来。。。。。。

网友:
台达电源,总的来说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E:
看着真不错,大电解貌似你吃康的

网友:
好大的功率呀

网友F:
我要!!!!我要!!!!!!!可调流调压的好货啊!!!!!我拿动力源4850或者艾默生2900和你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块,看着都舒服,就是没能力弄.
没铭牌,不知大小功束,不好乱搞

现在知道参数了,可以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紧凑,直接改可调不好办

这个电源自带小范围的可调功能 电压电流都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些服务器电源很便宜,这撸了多少米?

100大洋,这不是服务器,是基站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千多瓦。。。。真厉害,我搞了个150w的凑合着用了。

150w也太小了,我电脑的电源都是18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真不错,大电解貌似你吃康的

反正是好料,这种电源设计寿命都是几十年的,差的料上去一年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要!!!!我要!!!!!!!可调流调压的好货啊!!!!!我拿动力源4850或者艾默生2900和你换如何?:l ...

动力源4850&者艾默生2900 成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紧凑,直接改可调不好办

本来都带可调!电压电流都可以

网友G:
手里也有一个!太紧凑了不敢拆:titter:a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里也有一个!太紧凑了不敢拆a

这个范围只能充大容量电池,要当真正的可调电源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