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这东西真的值2000块钱吗?为什么没有见到国产的?pilz安全继电器拆解

楼主(2019-06-23):
最近比较闲,做一个项目用到好多安全继电器,外观就是这个样子,pilz PNOZ X2P

没事就打开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很好拆开,左右两边有4个卡扣,手只要轻轻捏着往两端一拔,就打开了。

这个设备工作原理也比较简单,但是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还是有点迷茫的。

第一,设备需要一个24伏的电源,其次,有4个接触点,用来连接急停按钮两个常闭触点。当急停按钮按下后,两个长臂触点同时断开。继电器的输出也断开,切断动力电源,保证设备安全。恢复急停按钮后,可以复位安全继电器,设备开始正常工作。

当急停按钮出现故障,例如某一个触点损坏。这个时候,按下激情按钮后,两个长臂触点没有同时断开,设备可以检测到急停按钮故障了,输出继电器也断开,但是没有办法复位。这样就达到了检测急停按钮的目的。

这个设备打开后我们看到里边只有一些电容和电阻,连一个芯片都没有,但是售价就是1000多2000多3000多,而且很少见到有国产的。但是这个设备的成本又有多少呢?

楼主:
在手机上发帖,语音输入,有些多别字,多包涵。

网友:
看做工不错,这东西安全稳定第一,对于几十万的设备来说,就值这个价了

网友A:
这个逻辑不复杂,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搭出。很多机器就是这么干的。

pilz 有技术专利的。不那么容易就山寨了。

网友:
西门子鼓风机用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磁保持继电器。如果山寨出一模一样用料的产品,物料成本200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和PLC伺服变频这种关键设备不一样。有的地方根本不在乎这点成本。而在乎成本的地方有他没他一样用,也根本不会用它。这样导致了想做这个的厂商发现市场销路并不是很好。所以也就很少有国内厂商去做了。当然专利,认证,品牌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网友:
认证很关键

网友:
注塑机也有,有的还有USB口

网友:
设备少的话用安全继电器,多的话可以使用安全PLC

网友:
感觉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想法多,必定复杂

网友:
这个牌子的,是很贵,安全继电器,你这个算便宜点的了,设备,还有设备防护门上的安全锁更加贵,

网友:
我们钻机自动化系统也用这东西,,,我们这叫隔离栅,,隔离高低压电源的,也是控制系统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逻辑不复杂,可以用普通继电器搭出。很多机器就是这么干的。

pilz 有技术专利的。不那么容易就山寨了 ...

安全继电器最核心的是“强制导向”,普通继电器没有这个功能不能用做安全继电器。

网友:
谢谢分享,电路确实不复杂,就那么几个元件板子跑一跑就出来图纸了,如果国产的话销量肯定不行,不然早就一窝蜂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继电器最核心的是“强制导向”,普通继电器没有这个功能不能用做安全继电器。 ...

我以前在机床厂的时候电气设计就搞过。用普通小继电器组合也能实现双回路检测、复位自检的功能,国产货自己内销的安规也不是特别严格。那时候PILZ还是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继电器最核心的是“强制导向”,普通继电器没有这个功能不能用做安全继电器。 ...

几年前我设计了一个电源模块,可以用在我们公司的所有机器上。,包含一台机器所需要的最基本功能:220v输入(16A/32A)两个版本,断路器,4路ac220v插座(不受控,用于给工控机,显示器,其他一些外置开关电源供电);受控220v输出,给伺服系统供电;不受控24v输出,给运动控制器以及安全电路供电;受控24v,给其他外围电路供电;单一插头用于开机(标准的启动/停止两个按钮);单一插头用于外接急停按钮;单一插头用于门禁检测;单一插头用于气源控制;单一插头用于伺服使能。
这个模块总体积100×500×300,核心就是一个omron的带强制导向接点的继电器,加上剩余的电路全部采用PCB板和订制电缆,完全去掉了现场电箱布线作业。

网友:
有些客户指定用这个

网友:
这个2K 采购食水太深了吧?
照片是皮尔兹的低端型号 两安全回路两触点的,我们用施迈赛的多偶尔也用AB或博恩斯坦 2安全回路4触点的买回来才700

网友(2020-02-10):
西门子的柜子上经常出现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