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旧手机拆下来的EMMC做成U盘,差异好大啊……

楼主(2019-06-23):
拆了两个几年前的千元机,得到了两个不同型号的EMMC,买了两块USB3的板子,贴上,速度差异好大啊!
传输速度截图,win10笔记本电脑,单个U盘测试也是这种情况

实物照片,两个型号不同,不能双贴。

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坛友吗?
U盘板子是NS1081的。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做2个吗。有闲置2个坏手机.32g.6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做2个吗。有闲置2个坏手机.32g.64g的

我这里想练一下收 可以帮忙 Q3067363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做2个吗。有闲置2个坏手机.32g.64g的

我这里想练一下手

网友:
这速度也差异太大了,哪个快哪个慢?我贴过两个右上那种脚数的颗粒,速度还可以呀。。

网友B:
芯片质量确实不一样,没法发的事
我手头的破芯片,16g的,钢网和锡膏都买了,可惜技术不行,焊上没反应呢
没工夫折腾,有空慢慢玩

网友C:
看是多旧的了,比如说NOKIA N97那个时候的EMMC就是10M,反正芯片越大,速度基本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做2个吗。有闲置2个坏手机.32g.64g的

抱歉啊,我也是自己瞎整练手的。做起来没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做2个吗。有闲置2个坏手机.32g.64g的

我可以免费加工,自己买板就行,加Q群:43179131,找免费加工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质量确实不一样,没法发的事
我手头的破芯片,16g的,钢网和锡膏都买了,可惜技术不行,焊上没反应呢
...

焊接要多练下,植锡珠我也搞了两三个小时才操作成功。焊接也搞了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是多旧的了,比如说NOKIA N97那个时候的EMMC就是10M,反正芯片越大,速度基本越慢 ...

可能吧,我也也在怀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