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06-23):
双线制信号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信号线收和发,类似总线,速率不高,看了很多无线模块,都是串口的,要么就是spi的,315的无线模块只能发不能收,有没有大神指导有单io可以收发的无线模块的,不胜感激

网友:
请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
本人低手,继续请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
不懂,有请高手现身

网友:
买个百元对讲机好了

网友:
如果淘宝找不到的话就不太好办吧。都是两线,换成差分行不?RS485 之类的

网友:
这一块不太懂,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帮顶,向楼下大神学习

网友:
单线的可以做,不过现成的模块估计没有吧

网友:
坐等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不太懂, 请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A:
天工 WG209 wifi模块
你的意思是只使用一个串口,然后进行收发?

网友B:
你自己在无线模块和你的CPU之间再加一个MCU,自定协议,象ds18B20这种单IO引脚的无线模块很少见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天线。。。

而且,
发发发发收收收收

发收发收发收发收
还是有区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在无线模块和你的CPU之间再加一个MCU,自定协议,象ds18B20这种单IO引脚的无线模块很少见 ...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本来想简单点直接上模块,看来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工 WG209 wifi模块
你的意思是只使用一个串口,然后进行收发?

信号线是单线收发,变成无线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