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希玛电笔拆解

楼主(2019-06-23):
写在前面:8.8入手,这个电笔的电池仓非常反人类,全部拆开是换电池的唯一方法。一开始电池我是硬塞进去的

外观

参数

电池标识

测量

下端用力拔可以直接拔下,贴纸也可以直接撕开

三个按钮开关

往下推就能把主板拿出来

反面有一个蜂鸣器

按键和灯

无标芯片

网友A:
这种灵敏度很高

网友:
当年央视好像是走近科学还是哪个节目报道一个学生发明了新型电笔,其实就是个普通电笔,带个指示灯和一个3.5耳机孔,然后插着耳机听声音,当时就觉得这是弱智发明了,你不会在上面弄个蜂鸣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灵敏度很高

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