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伪拆解某黑片王的极光A800固态,手气欧了一次?

楼主(2019-06-23):
先说说为什么会买这块盘:题主2017年1111前夕入手了一块某黑片王128G S800
到手就拆,镁光NW877+2258XT(后面了解到是假标)

当初基本不懂主控更不知道还可以假标,觉得“正片”加个毁容还不错
两个月后,这块S800开始出现异常情况
开机若干时间后会卡死,当初尝试用ghost迁移系统也卡住不动
(后来知道并确定是掉盘前夕现象)

还好,机械里的老系统因为当初闲的蛋疼不但保留着还又装了个Win8.1,三win系统...
紧急提取一些有用数据后格式化固态,发现还是无法正常使用。
于是有了点知识的题主却因当初闪存高价和手头没钱,保修贴也因为手欠撕了无奈换了块某用群联交钥匙方案的显卡品牌固态...(你懂的)
换完盘不明不白的题主也各种折腾上过开卡工具等,但均因技术实力不足或盘体本身问题而以失败告终。

直到后来我发现黑片王的外壳有设计漏洞,可以在完全不动螺丝和保修贴的情况下轻松打开
于是有了换个带保修贴的外壳然后售后的想法,于是前几日题主购入了这块A800 240G
以上就是这块盘的来历了

不得不说如今的内存闪存市场价格真够低的,这两块盘同为蹲某东低价购入,当初如此垃圾的128G就要309
而这块A800,240G只需要166。。。

不闲扯了下面进入正题,顺便分享该如何不破坏保修贴拆黑片王家的盘,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启发,由此研究该如何无损拆其它盘
由于是伪拆解的缘故,保修贴早已被我完好移走,后面再细说。
P.S.整个过程中推荐用手指按住保修贴,否则还是有损坏的风险。
首先通过螺丝刀等工具配合手用力小心地打开没有螺丝和保修贴的一侧

然后通过这个撬开的地方向螺丝相反方向拉,螺丝会脱扣并与保修贴留在外壳上,两片外壳分离。【再次提醒整个过程中推荐用手指按住保修贴】

外壳开好了,卸掉三颗固定螺丝,来看看题主这次发帖的主题— —

熟悉的2258XT,只不过这个贴纸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像是公版方案
又或者只是黑片王家的产线换了这种标签?那题主就不知道了
说来黑片王是不是代工题主还真的不太清楚。。。

闪迪05485闪存特写,颗粒很干净而且题主个人并没看出什么刮刮乐和假标之类的不规范特征。。。
闪迪的颗粒题主不太懂,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科普
精仿?正片?题主更是无从而知。

鉴于似乎是开出了奖,题主在此符个生产日期。
但不推荐坛友们去赌,也不对能不能赌到负责

网友A:
谢谢拆解,有太多打着镁光标的假标颗粒了,防不胜防。

网友B:
拆机正片你懂得。。。。。不过这片子拿到手可玩性几乎为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正片你懂得。。。。。不过这片子拿到手可玩性几乎为零。。。。

这个料号 10K量报价9.3美元1PCS,交期6-14da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料号 10K量报价9.3美元1PCS,交期6-14day

tlc 128g还要70块钱玩个鬼啊。。。。当年做校企合作全新Intel mlc片子成本价给我们的level4才9毛1g,我们申请的level2才1.3元,如果OTL的正片都当捎头给我们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c 128g还要70块钱玩个鬼啊。。。。当年做校企合作全新Intel mlc片子成本价给我们的level4才9毛1g,我们 ...

这个是Bics3好像,直写速度 1G:1M多,比某些MLC还快,相比之下镁光的B16 B17 B27 N27真的是屎

网友:
就算是正片的NW877也不怎么样啊,闪迪那个是东芝晶圆的BICS颗粒,不过贴在58XT上就是个大号U盘,闪迪不像假的有可能是内部测试品流出

网友:
闪迪标几乎没问题的表面是相对---有一层油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ics3好像,直写速度 1G:1M多,比某些MLC还快,相比之下镁光的B16 B17 B27 N27真的是屎 ...

一直自带讨厌土狗属性,不知道为啥总觉得土狗阵营跑得快死得快。。。。。还有这片子内行说不是流出,是有一批全新盘因为某种原因被肢解后的产物,价格低的他不敢透露,但是一靠岸就被香港大老板截胡了。。。

网友D:
我也有块这个牌子的s800,三年前京东249买的128G,差不多过保了,今年固态降价后电脑们都升级了大容量的,这个老的就拆出来放在一个古董笔记本上改善了,手痒也给拆了,主控标的是SM2248XT,闪存有四片,标着intel的标,但是四片的字体仔细看都有区别,而且闪存上有点不干净的感觉,估计也是remark的吧。还好能用,也撑了三年了~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 喜闻乐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这个牌子的s800,三年前京东249买的128G,差不多过保了,今年固态降价后电脑们都升级了大容量的, ...

你这个是2颗拆机片混2颗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拆解,有太多打着镁光标的假标颗粒了,防不胜防。

假标里面除了镁光,Intel也不少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正片你懂得。。。。。不过这片子拿到手可玩性几乎为零。。。。

不排除是,不过我连闪迪编码都不会看就不用提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自带讨厌土狗属性,不知道为啥总觉得土狗阵营跑得快死得快。。。。。还有这片子内行说不是流出,是有 ...

感谢提供消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这个牌子的s800,三年前京东249买的128G,差不多过保了,今年固态降价后电脑们都升级了大容量的, ...

实话实说能撑三年真的很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 喜闻乐见

喜闻乐见
只不过买这块240是为了要保修贴试试能不能让jd退钱挽回点损失而已
买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开出来倒好像还可以,不过这种盘我绝不会用来存有用的数据。。。更别说2258XT就已经注定不是很稳了。。。

楼主:
更新一下上文提到的保修贴问题:
题主成功无损开壳之后发现黑片王换了外壳模具,如果按之前新上盖+原下壳的方法下盖会比较难塞进去。
于是题主找出锉刀处理了一下下盖周围的固定点,依旧没起效果;
正在题主犯难的时候,题主发现这张保修贴似乎可以完好撕下来
题主试探性地撕了一下还真就基本完好地下来了(分离层有略微掉色,但不细看是看不出来,鉴于是jd售后应该没什么事)
然后题主把它贴到了原来的上盖

就说这些,近几天天气很热所以题主还没给jd寄,就更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了
得到jd反馈后题主再来更新,各位拭目以待吧。

网友:
台电的吗?这搞得我有点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话实说能撑三年真的很幸运了

嗨,不是主力机的固态我都随便买的,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都在jd买出问题了至少还有人兜着。主力机一般买的都是东芝和西数闪迪的,三星感觉有点贵买的少,2015年部门一批东芝q300,一年内掉盘了40%,好在售后都二话没说给换了,那次吓坏了全部更新了固件,然后这些年就再也没固态出过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