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卖廉价的3.65V(或者3.6V)电源或电源板

楼主(2019-06-23):
数算了半天,给磷酸铁锂充电,电池已经有了不少,而且还有因故购买的高档的准备以后更换,容量各不相同,想想所有的充电保护板都一般,还是单独给每节电池充电比较靠谱。当然这会很罗嗦。每节电池都要接充电口,16节电池需要16个,同时配16个充电器,往哪儿插都成问题,但这些不难解决。
淘宝上搜,3.65V电源很少。哪位朋友买过、知道有哪家比较廉价且可靠?
比如这家,看起来评价不是很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0862f1aelriAS&id=583285934035&ns=1&abbucket=18#detail
这家销量为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3.770d7484907Goi&id=584515587951
下边这家以前买过,给改成3.65V,很不错,可是就比较贵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73.770d7484907Goi&id=535533955667

如果有哪家只卖电源板、便宜,就更好了

网友:
最简单方案淘宝500ma充电器拆开调整稳压管就行了!我改了不少用,自带限流!

网友A:
巧改充电器输出电压http://www.ndiy.cn/thread-172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改充电器输出电压http://www.ndiy.cn/thread-17293-1-1.html

谢谢,先收藏,再慢慢研究

网友:
一般都是买SONY的4.2充电器改原件。
做平衡充电器的利器。而且在某宝买也不贵 我记得是3.5一个

网友:
如果看本坛的,大神已经标注需要修改的阻值。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8217

如果想改可调的,看这个http://www.ddclm.com/bbs/thread-396011-1-1.html

网友:
某宝上有现成tp5000充电模块,可以充磷酸铁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