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 5A开关电源 没几分钟就挂了 还有救吗?

楼主(2019-06-23):
买了个电源 倒是没多少钱 接了个12706制冷片上去 没几分钟就噗了一声
拆开看看 这个电阻爆了 保险管也熔断了 取下来了 R13位置
还有救吗?这个电阻可以怎么替换?不能救了的话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制冷片是好的,功率不够吗?

网友:
12V 5A开关电源 没几分钟就挂了 还有救吗请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A:
一般来说,3842芯片和摸死管都挂了。楼主节哀吧。。。。。

网友:
估计IC 3842和开关管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3842芯片和摸死管都挂了。楼主节哀吧。。。。。

这种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一般来说,短路、大负载情况下,摸死管发热过高,造成击穿,310V电压经开关变压器直接加在R13上,R13大电流烧毁,这过高的电压同时经R12加在3842芯片的3脚上,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自爆了.

网友:
感觉还是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12706制冷片的最大工作电流达6A,你用12V/5A的电源驱动它,大概是觉得电源的命比较硬
用12V/10A的电源还差不多!

网友:
换个10A的电源,那个扔了吧,不值得修

网友:
本身这个5A就不太靠谱,你再整个6A的负载,累着了,新购置配件修复的成本也不低~

网友B:
那个制冷片一般用环牛的 线性电源耐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制冷片一般用环牛的 线性电源耐操

但实际应用中,饮水机里面全是12伏的开关电源板子。并没有象你说的那样全用的环牛线性电源来带动制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实际应用中,饮水机里面全是12伏的开关电源板子。并没有象你说的那样全用的环牛线性电源来带动制冷片。 ...

我拆过两个半人高的冷热饮水机 都是半导体制冷片的 都是用的环牛 可能赶巧了吧

网友:
大电阻坏了基本mos和3842都挂了。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我有6个新的3842和2个拆机的8N60,卖你?

网友:
3842芯片和mos都挂了 12v6a的制冷片短时间用8a的,长时间用10a的

网友:
电源累死了,用10A以上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