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罗拉刹,刹把握力要求太高了

楼主(2019-06-23):
         买了辆菜车, 把后轮V刹改成了罗拉刹 ,禧玛诺的IM50,同时也换了兼容罗拉刹的刹把。

         之前的V刹,稍用力就能达到较好的制动效果,但换了这个罗拉刹,达到相同的效果要花上几倍的力量。

         比如刹把活动把末端的行程是6厘米,我捏1厘米即有刹车效果,捏5厘米时刹车效果好。随着距离的增加刹车效果增强。但捏到5厘米,需要很大的力,这个力太大了,累手。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破?

网友:
拆个小兰车上的

网友(2020-01-08):
罗拉刹把 需要的是R刹,其实就是C刹的相同力臂版本,普利司通非对称刹把就又RC和V刹兼容刹把销售

网友:
必然的,V刹结构上本身就有3倍左右的杠杆,又是直接刹轮圈,力臂长,当然省力。罗拉摩擦片的半径才多大,需要更大的力量是必然的。

网友A(2020-02-08):
还带个刹车盘,可以上碟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带个刹车盘,可以上碟刹吗

这是散热盘。

网友B(2020-05-07):
后变这是内几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变这是内几速的

常用的都是内三速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都是内三速
对头,SG-3R40昆山禧玛诺

网友:
需要加点油

网友:
罗拉刹的特点就是“只减速,不定止”,初用会不习惯,特别是习惯单手刹车的,总会觉得刹不住

网友(2024-10-16):
用过几辆罗拉刹,有些能抱死有些就缓减速。刹把、线管和罗拉磨损干净度整体都很重要,当然手的握力也很重要(有必要把后刹换成右手刹)

网友:
这个不了解,我原来帮朋友调整过一次喜玛诺的V刹,调整好之后,
对比了一下,手感比我喜玛诺的XT油碟还好。

网友:
这种没有单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