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我推荐个电子真空表吧 还有R32的空调加长铜管要多厚合适

楼主(2019-06-23):
买了8台变频 华菱1.5p一级能效的空调 图便宜 1477元一台 标价1698 算上节能补贴后 1477 比三级还便宜
据说 抽真空不好 会影响低频 而华菱也就是美的的这个空调就是低频强  想着抽真空  抽干净点的原则 家里都是 机械真空负压表    真空泵1L的 一个  2L的三个(促销的时候手快买多了 比1L还便宜包邮)   想买个电子真空表 不过有的是外接电源的 有的是内带的 不知道哪种性价比高  就抽个空调用
大家有啥价格合适的 性价比高的 推荐下 谢谢

还有就是  R32冷媒   延长管用多厚的  有0.6mm  0.8的 是不是用0.8的好 但是外面买0.6的多    我看了下 如果 紫铜管 0.6的   直径6.35 和9.52的一套11块钱一米  按照重量算是 54元 1kg

因为8台空调都要延长   3米的原配管子不够 我打算装修前把 管子埋好 不用原厂的管子  都用新买的管子自己截 然后做喇叭口    只是这厚度 买0.6的可以么 还是 稳妥点买0.8mm厚的?

网友:
R32的要小心点,加管,要定量充

网友A:
-。-
你自己装又没法保修。。。。

再说又不是双极的泵。。。1L 2L不都差不多。。。没安全阀就按各大品牌说明的操作过程正压拔管。。有安全阀可以负压拔管。。。

铜管有2个牌子的加厚的,要去翻下收藏夹了。。。R410和R32你还想省厚度的钱?表示无语。。。也就30多元/米。。。 三米以上起定做。。。。如果是七八米要省钱。。那就中间加对接延长。。。

电源线是RVV 4X1.0或1.5的护套线。。排水管可以买黑白双色的。。都是整根禁止中间接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自己装又没法保修。。。。

我买好材料  管子铺好  支架装好 让安装工过来把机器放上去就完事  抽真空自己来吧   安全阀买了 不过我用安全阀也想正压拔管

R32 是想买0.8mm厚度 据说是标准的   因为 0.8的很多不零卖  我要在找找 0.6的零卖的多

0.8厚度的  6.35的管子  1kg是 8米     这样算来 6.35+9.52 一套管子 一米价格15吧     是 1kg 54元这样算的   我是想买整盘的回来自己截断 自己做喇叭口 让装修工人预埋好了之后  再找安空调的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自己装又没法保修。。。。

排水管因为比较长  尤其 无窗户的客厅  要走排水管比较费劲  想 铺地板的时候  地板下面铺设一根 4分管   排水管走 房间下面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好材料  管子铺好  支架装好 让安装工过来把机器放上去就完事  抽真空自己来吧   安全阀买了 不过我 ...

好吧,看你这么折腾。。。多讲下
这是去年装空调时做的功课

需要以下材料,名字直接淘宝就行
铜管:
1.海亮空调铜管连接管加长管加厚紫铜管1匹1.5匹2匹3匹5匹全国包邮

2.宏泰紫铜管 2p3p5p7P空调铜管连接管 空调铜管加长通用铜管成品管
加厚的6+10mm是一米30元+,带保温棉,送便宜的排水管和扎带
需要提前注意下自己机型是6+10的管还是6+12(6+12理论上是2P变频才会用到,去年松下马甲机就是1.5P用12的铜管,结果苏宁安装工装废很多台)

排水管:
要厚点的买
加厚双层耐候水管空调排水管滴水管落水管50米 空调出水管排水管
正品优质空调排水管空调滴水管空调落水管 空调滴水管 加厚抗老化
1-2元/米,在富士通挂机上用的就是同款双色排水管
排水管弄室内这个就真的不清楚了,堵了就233了,还有就是积水在里面会不会发臭。。具体自己研究下吧

电源:
内外机连接是4芯护套线
以起帆的国标线为例  RVV芯 1.5的是5.32元/米

禁止中间接长的原因是,工人不会帮你对接上焊锡丝包含胶热缩管,这样有点水汽一类就电线不行了,网友有遇到过这事
机器退了,但铜管延长费不退
你自己强迫证的话打预绝缘端子,不然就是常规的操作。。多股线拧一下,弯成n形,接上去,因为很多工人会偷懒。。。直接剥掉些皮压上去就行。。造成有可能虚接一类
我去年装富士通的工人就是,内外机全都虚接,不是外皮压到螺丝就是剥去外皮太多

正常情况下。。正压拔管是OK的,要看各地工人了
因为新机不会进行正压保压,不然就时间N长,如下
抽真空15分钟(迷你泵,1P泵,2P泵没啥区别。。。双极泵的话几分钟就OK了)
低压表OFF,泵OFF
低压保压N分钟,指针从-1不弹回去
用六角手柄打开外机冷媒,打开几秒后转回来,这时候低压表从-1指针变成正压
正压保压N分钟,不下降(正压更容易检漏)
取下软管
外机2个阀处都用手角手柄打开到底
OK
(得确认工人的泵的油在MIN和MAX之间,2根连接管没破皮密封圈OK,低压表OK。。。因为遇遇到没低压表的,表坏的,泵缺油的等各种情况)

而新机通常就是
抽真空15分钟
表OFF,(最多低压保压下),外机冷媒打开一点,成正压了,拔管。。

另外你先穿管会有个问题。。装挂机的工人的水平。。。。你让他们按现在的管子位置去重新切铜管做喇叭口,万一位置对不准就完了(台湾日本装空调倒是有这样的,比划下位置,切掉内机铜管,重做喇叭头,但国内都是接了超长的管子后穿的居多)

空调支架强调一个事情。
外机是28CM厚度的,你买1.5P支架一类OK的
比如闲鱼上面三菱电机的原装支架,应该算热镀锌一类中做的好的,缺点是短,和不配膨胀螺丝
或者淘宝上买304的架子,仅供参考。。。
304不锈钢空调支架一体加厚外机美的格力1.5p2p3p5p通用外机托架-淘宝网
晓力辉金属制品东南绝缘材料

外机是32-33CM厚度的,建议你用2P支架,这样离墙距离肯定》10CM了,你翻任何一品牌的说明书都会提到外机后面离10CM以上的事情
落地的话要嘛垫砖要嘛脚垫增高,不要直接落地
有专门的落地加高的金属架,或者橡胶垫块一类

其外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你去冷气配件店割点飞轮铜管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电子压力表太贵了,自己别折腾。。

你最多多花点时间正压保压OK不漏,肯定是不漏了(新机甚至负压保压不漏都OK)

另外新冷媒加管,各品牌的米数不同。。说是说10米15米内不用填充冷媒
但问题是。。R410A,R32又不能补充一点点。。。还不如不补氟。。。

要补要放光后真空泵抽N久。。。再重新定量加冷媒。。。。只适合旧机折腾,新机这样折腾要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你这么折腾。。。多讲下
这是去年装空调时做的功课

谢谢 写的很详细 我也是想抽真空 正压拔管 还要加安全阀 反正安全阀不贵 10块钱不到的

只是机械真空表实在是精度不够想买电子的看得清楚

另外空调支架 我问安装工人 说不锈钢的不好 强度不够 就钢的就行 这个还要做做功课 之前想买不锈钢的

我家外面老房改造 加了5cm的保温层还要将对应的保温层铲除 否则估计空调外机支架装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子压力表太贵了,自己别折腾。。

你最多多花点时间正压保压OK不漏,肯定是不漏了(新机甚至负压保压 ...

R32貌似可以补  单一组分 说5米内不用加 如果超过8米  从5米开始 一米加10多克吧

反正  R32买一瓶 冷冻油买一瓶 据说 喇叭口装之前应当涂抹冷冻油  这个是 我弄汽车的R134的时候发现的  新气门芯漏气 换新的后 涂抹冷冻油后 再安装就没事了

网友:
2个真空泵串联抽 15分钟就行了

网友:
大的真空泵,抽15分钟就差不多了。我的机器加了2米管,R32没补充冷媒,说明书写了的,加管长度一定范围内是不需要加冷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写的很详细 我也是想抽真空 正压拔管 还要加安全阀 反正安全阀不贵 10块钱不到的

只是机械真空 ...

牢固度问题小意思,打孔深一点,膨胀丝要多长的都有,实在不行就顶爆丝自己找丝杆